[软件] 完美解码变成这样了?满屏信息参数

楼主(2023-08-12):
用的是完美解码不知按了哪里,屏幕变成这样了?应该改哪里才能变成正常?

网友:
TAB键按到了

网友A:
不是4k的我不看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4k的我不看

不是5.1  7.1环绕声的我不看

网友:
看标题蝙蝠侠6引起我的好奇心了,这是显示影片的OSD参数信息吧。

网友B:
我测试了,就是Tab键,再按一下就好了,播放器关掉再打开也能恢复正常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C:
楼主的片源应该需要更新了,现在都最低都是4K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片源应该需要更新了,现在都最低都是4K的了。

没有那么夸张最低4k吧。不过4k很多了

网友:
按一下tab键

楼主:
我那个版本右键没有其它?你这个是什么版本?

楼主:
好,确实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就是Tab键,再按一下就好了,播放器关掉再打开也能恢复正常

是这个,没错。

楼主:
是的,试了一下,再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版本右键没有其它?你这个是什么版本?

工具栏里找找...

网友:
tab是OSD显示的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