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理发器改锂电18650+4056充电

楼主(2023-08-12):
飞利浦理发器买了大概3-4年了,外面理发39-59,一直在家理发了。

原来2节镍氢AA电池,后来还过1次,这次里面的电路板充电剧烫,把电路板剪了,只留开关,飞利浦的电路板带芯片的还是比较复杂的,照片找不到了,大家自行脑补吧,
4056电路板4个角去掉,正好放下,为什么4056充电这么热,0.9A的电流。

这里把原来的塑料剪短正好螺丝固定充电板

谁知道这电机咋样

1n4007降压,后来改成1个了,动力比原来大。

充电中

整体

网友:
把原来的塑料剪短正

网友:
4056充电不热就不是4056了,5V转3.7V,多出的能量全部发热。
改不如再换3.6V电机,充电换6毛钱的5100

网友:
这下动力强太多了

网友:
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A:
怎么不用我这种迷你板嘞

网友:
好手艺,理发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我这种迷你板嘞

这个不错,改装简单美观而且对原结构改动最小。

网友:
会自己理发的都是高手!

网友:
我买的飞利浦理发器也用了好几年现在电池也很耐用是印度尼西亚生产的。

网友:
博朗也这吊样,一个就得四百多,也用两节七号电池,利润刚刚的。

网友:
这种不用加1n4007降压 动力比以前更强

网友:
4056充电电流改为0.5A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  改的非常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自己给自己理发吗?我只在疫情期间自己剪过,平时只用来修鬓角。

网友:
4056改一下电流小点发热会好些。

网友:
我也改了个,可惜我的理发器里18650放不下,只能改14500

网友:
在用的,一个镍氢一个锂电池的,目前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