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莹石CS-DP1S智能猫眼

楼主(2023-08-12):
使用两年多,这个猫眼出现屏幕脱落,经检查能看到屏幕底下的底板已经膨胀鼓包,需要维修,经网上查询,看到返场维修后,更换电池,半年又有鼓包的现象,所以准备取出电池,利用该设备的充电口,连接充电宝取电使用。
卸下电池,电池被粘接在底板上,需要特别小心,不要碰伤电池,以免损坏,拆下电池如下:

楼主:
补充拆下的聚酯锂电池3.85V,7100mAh,已经鼓包到严重不能用了。

网友:
以前购买过一个,品牌不一样,电池是从上面装的,更换比较方便

网友:
没看到电池。
有坛友的索尼的电池用了10年没鼓包。

网友:
还好看到你的使用情况,不入坑。

网友:
感觉这玩意用处不大

网友:
摄像头看孩子还不错,其他没什么用

网友:
猫眼摄像头除了看邻居有点用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除非你住的小区是三无小区

网友A:
没看到怀孕的电池

网友B:
用着感觉如何,好用吗?我也打算买一个的。

网友:
半年就鼓包???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这种猫眼是能存储的?

网友:
软包电池鼓包是麻烦事。

网友D:
换18650不香吗?PDD上面2600的3.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怀孕的电池

怎么发?我一直想发,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出去。请教哪位大侠,给予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18650不香吗?PDD上面2600的3.几元一个

不可以,应该空间不够放的,18650电池直径18mm,无法安装到猫眼监控器中,这个猫眼设备聚合物电池物理尺寸是80×62×9,只有9毫米厚,放不进18毫米直径粗的18650电池。解决办法是取出设备所带的鼓包电池后,可以将充电宝外接到猫眼设备的充电口,是可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猫眼是能存储的?

是的,Micro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着感觉如何,好用吗?我也打算买一个的。

用着还行,但更换电池是相当的麻烦,问客服,厂家是要求自己寄回厂家进行维修,损坏的电池费用还是要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