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T-702S 的时基刻度显示

楼主(2023-08-12):
很奇怪,似乎过了10MHz的信号后,绘制波形就不是按照时基刻度值来绘制的?

1格 500ns,所以1M一个波形是1us,所以一个波形占2格

1格 100ns,那么10M 一个波形0.1us,所以一个周期波形占1格

20M 一个周期 0.05 us, 1格 100ns, 一个周期波形要占 0.5格,一格应该是2个周期,但是图?

网友:
超能力啦,看看低频信号挺好的

网友:
历害这都能测出来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插值算法。你看到的这些波形都是假的,真实采样点的间隔受限于该示波器的采样率,应该是0.025us吧。

楼主:
哈哈。原来我忽略了它是 10M 的带宽

网友:
它只有10M的宽带,超过10M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超带宽肯定不正常,不过你这个比不超宽波形还正常

网友:
不过啊,这个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基在5us到500ns切换时,你会发现显示的格子数对应不上~~比如你观察一个5us宽度的脉冲~~~~发现时基到500ns时,这个脉冲宽度它只显示8个格子。

楼主:
还是台波给力,试了下 ds1054z, 100M轻轻松松显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