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部分DTM0660/1106芯片方案的表校准注意事项

楼主(2023-08-12):
很久以前,校准胜利新款0660方案的表,就发现这个问题,进校准后,校准数据经常会被改写,百思不得其解!问题表现就是进校准后,一般先进行直流毫伏校准,此时你会发现毫伏挡测量100mV变成了63.几mV。这个问题出现在一部分型号的表上!
今天给网友校准VC9804A+和一台主板是MS8217A的山寨福禄克17B,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好在校准前都备份了数据!
研究了一下,发现进入校准后,不要跳过自检,就不会有问题!只要手动跳过自检,大概率要出问题!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你是最棒的,辛苦

网友A:
我实测,自检它通不过,就问你怎么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自检它通不过,就问你怎么破吧

扔了。。。。。。。。哈哈

网友:
刚好想着最近校准一下890d,雪中送炭啊,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自检它通不过,就问你怎么破吧

感觉好多0660自检不过,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0660自检不过,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我没办法,随它去了,按键跳过呗

网友C:
情况各异吧
优利德UT61B+和D+,新表回来进自检,不管是不是跳过,500mV总是准的。但如果完成自检,5V、50V、500V、1000V档的数值会比新表时有变化。似乎他那个自检过程不单是自检,可能还在自校准
因为直流档不能分档校准,想把各档高准了就只能微调比例电阻。。但一定一定要注意,调准了之后千万不要再次自检,否则数值就会回到你第一次自检完成之后那个值,又不对了
于是乎,我把电压档校准了。过了几天还想再校准电阻档和电容当什么的,那么进入校准界面后就一定要跳过自检,否则已经准了的电压档又变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情况各异吧
优利德UT61B+和D+,新表回来进自检,不管是不是跳过,500mV总是准的。但如果完成自检,5V、50 ...

也有可能是有初始化校准模式。。。。

网友D:
自检我留意过,有几个注意的
1. 欧姆档档位。不是欧姆档就不通过
2. 文档要求拔掉表笔自检,这个没留意什么影响

最经典的看过这个: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2
没拨到欧姆档直接退货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而且厂家也从来没有说让你校准,返厂校准免费的,自己不会进入就说有问题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检我留意过,有几个注意的
1. 欧姆档档位。不是欧姆档就不通过
2. 文档要求拔掉表笔自检,这个没留意什么 ...

我试过UT61D+拔不拔表笔过自检。
通常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如果表旁边有电器开着,比如我打开POS电源,那么自检后直流档的数值会跟不插表笔不大一样
估计表笔相当于天线了吧,不拔的话干扰信号容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