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感觉买了一个最没用的表-DUOYI DY223内阻表

楼主(2023-08-12):
经常看见大家说内阻表检测电池如何如何,于是也有心买一个,前几天突然看见一个二手的,合适,正聊情况呢,又来了一个人买走了,用马未都的话说“太不讲究了”。
于是又看,基本就是论坛常的两种,还看到一个叫多一的牌子,看了下是一个专业万用表厂家,而论坛常见的两个更像是爱好者产品。于是下单,收到一看如实描述,橡胶按键下面感觉也是微动开关。
拿出手头一堆破电池,测试了一遍,突然发现内阻表只能测试电池的一个内阻参数,至于电池容量,电池好不好,基本没什么用。
测试2032电池,电压3伏,内阻无限,测量坏18650,电压0内阻50多毫欧,新5号电池,1.607伏70多毫欧,旧5号电池1.3几伏内阻0.3几欧姆。旧1220的电池,12伏40多毫欧。
也就是说,除非是配对,比较有用,单节测试的话需要根据经验判断。

有个问题是,同一个电池,不同电压状态,内阻值是不是一样?

想玩电池还必须有库伦充电器,自己做了一个。必须有电子负载测试容量,刚买了一个。

楼主:
同一个铅酸电池,1220的,库伦表充电15安时,电子负载6a放电11.5安时,显示内阻1.9欧姆。但是内阻表测试内阻几十毫欧,这个内阻意义是啥?

网友A:
个人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没啥用

确实,估计修电池组才用的到

网友:
同感,我也买了个类似的,没用

网友B:
看你干啥用了!不能说没用,现在这种流行的内阻仪,主要针对单个锂电池,都是测量固定频率下的交流内阻,这个参数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它算是一个行业测试标准,大家都用这个测量结果作为对比参考,多数也就是配对参考,但是配对也不能只看内阻,仅此而已!

网友C:
看你怎么用了,我是既当电池内阻仪用也当毫欧表用,测mos管的性能主要指标导通电阻也是不错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有一个汽车蓄电池寿命测试仪,其中也有内阻测试这一项,新电瓶的内阻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用了,我是既当电池内阻仪用也当毫欧表用,测mos管的性能主要指标导通电阻也是不错的。多少钱买的 ...

测试掉了一半容量的1220电池,充满,内阻14毫欧,感觉通过内阻判断电池意义不大。优惠完1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干啥用了!不能说没用,现在这种流行的内阻仪,主要针对单个锂电池,都是测量固定频率下的交流内阻,这 ...

是的,我觉得配对用放电曲线更好,内阻的话做参考,昨天测量好多报废电池内阻都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掉了一半容量的1220电池,充满,内阻14毫欧,感觉通过内阻判断电池意义不大。优惠完160 ...

你这个不错还带高精度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错还带高精度温度计。

温度显示,电压电阻上限下限设置,

网友:
当能测电压的毫欧表用

网友D:
这个造型,我怎么感觉像是那个工业外壳的电池内阻表的改进版?

表都是这样的啦
万一哪天用上了,你会觉得,真值了
用不上,一直吃灰,那也正常,除非专业干这个的,否则谁天天折腾这些东西啊

网友:
只能粗略判断电池好坏,内阻太大就不用了。

网友:
电桥更好玩,功能强得多,L、C、R、Q值、D值全搞定,可以兼测电池内阻。100kHz二手台式机也不贵,有时三四百元可以收到同惠TH2817。杂牌的更便宜,有时两三百元就有。

不过,电核测试内阻需要简单DIY个小附件。另外,台式电桥不方便现场测试电池内阻。

前段时间收了台HG2817 100KHz电桥,可能老化了,有的档位精度只有0.5%左右,达不到标称的0.1%,不过对于一般的电容电感测试来说也足够了。测试10R~10K电阻能达到标称的0.1%精度。
总体性价比还不错,感觉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造型,我怎么感觉像是那个工业外壳的电池内阻表的改进版?

表都是这样的啦

确实,以前买了噪音表,风速表。。。

网友:
很多专用表就这样,想拥有,但又用的极少

网友:
内阻表、库伦计、电子负载

哈哈,楼主你掉坑里了,后面还会有

楼主:
这个内阻表软件设计不完美,背光十几秒关闭,不能设置长亮,内部有30个设置项,好像都是电压和电阻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