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泰遥控开关,我主要用来遥控壁扇

楼主(2023-08-12):
某猫首单优惠,加上红包,7元到手,主要用来遥控壁扇,不用爬起来关,待机功耗很低,功率计测不出,接通大概0.7w

网友:
用什么遥控的

网友:
不错,实现了遥控控制,非常方便

网友:
无线,315MHZ,小遥控,好像用433的更多...

网友A:
这种感觉还不如万能风扇通用板带的红外线遥控好用了。价格不贵也是几元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感觉还不如万能风扇通用板带的红外线遥控好用了。价格不贵也是几元钱了。 ...

通用板也很好用

网友:
86型遥控开关的另类用法,就是遥控器不好放

网友:
红外遥控,高处的风扇很好

网友B:
3个档位都可以遥控吗

网友:
这个思路还不错的,不用爬到墙上去拉线控制风扇了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C:
遥控开关有个遥控器吧。

网友:
买了一个吸顶风扇,也是配的这样的遥控开关。

网友:
就是变壳的315学习码无线遥控器

名字叫随意贴。 外观就是超薄到86面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开关有个遥控器吧。

是,现在的遥控可不止桃木了,可以随意贴,     这个就是类似84的单开关面板一样,超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档位都可以遥控吗

机械的应该不行,档位是固定的,只管通断电而已。

网友:
感觉不如改个风扇用的红外遥控板,直接3档可控,而且遥控器也不需要23A的奇葩型号电池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