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WP700微波炉老货无法关门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3-08-12):
    某天在公司聊天,一个同事提起家里有台微波炉没用几次就坏了一直吃灰,一问故障表现,说是通电一点反应没有,我叫她回去拍了照片给我看,一看是格兰仕早年老货,看上去年代久远但还是很新很干净。。。周末拿上工具就上去看了。

   原来不通电是因为门根本无法关上,第三个开关触点压根没有顶进去肯定无法工作,量了一下保险正常,别的都没测,断定是门关不上引起不通电,跟三个微动也没关,反复开关门,开头以为是联锁开关的塑料老化导致压不住下面的小门,走了弯路误判了。。。 原来是门钩或者门钩弹簧故障引起无法关门,,只有拆开才能确定,拆开发现下门钩的钩子折了。导致弹簧勾不住,这个小钩子很小,厂家完全可以做得大些厚实些,应该是厂家有意为之,把门钩设计那么小,普通人呢没那闲工夫折腾,只能换新。这真是国货的悲哀,其实这老格兰仕除了钩子有点坑娘,其他用料还是算可以,又可以见到纯铜的变压器,整体厚重皮实。。。下单连门钩带弹簧买回来,装上通电测试,已经可以正常工作。。只是发现定时器不会复位,,但能加热,不强行关掉机器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时间点。。但同事估计也是凑合用用,我估计不一定是定时器触点问题。。可能里面的塑料齿轮破损老化吧。。她说先用着,那就将就用着。。。顺便把她漏水的单冷角阀,水龙头一并换了。。。维修结束。

原来的弹簧比较粗大

新门钩和配的弹簧,比原来的弹簧小太多,用回原来的弹簧

网友:
塑料件的老化问题比较麻烦,机器重要部件还能工作,配件确不行了

网友:
这货太有历史感了,国货就喜欢在这些不起眼的位置偷工减料

网友:
已经是后期型号了,格兰仕早期用的是日本微波管。

格兰仕这类机械微波炉跟松下同时代产品长的很像(当时还是National商标),就像这种

一直觉得是仿造日本的型号,但找不到证据。

网友:
维修挺尽职的。

楼主:
是的,没错,是女同事,我未免标题党所以没注明是女同事。。。

网友:
家里有一台海尔的微波炉也是这问题,拆散了才发现是门的问题

网友A:
格兰仕合资松下款,家里买了一个松下的库存机200块,全铜变压器,刚刚的。

网友:
早期的质量、用料都很过硬!

网友:
早期的质量、用料都很好

网友:
想起来以前也看过这种故障的帖子,看来是通病

网友B:
门边磁吸感应不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夏普微波炉,就是门钩断了,修不好,好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边磁吸感应不了吧

没有什么磁吸。就是弹簧

网友:
还有个铃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兰仕合资松下款,家里买了一个松下的库存机200块,全铜变压器,刚刚的。 ...

好货  难得一遇

网友:
看着还挺新的,质量也不错。

网友:
早期的格兰仕应该不错的,但现在减配的厉害,包括其他白色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