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豆浆机, 牌子就不说了!

楼主(2023-08-13):
拆个豆浆机,牌子就不说了!

网友A:
噪音大,一早打,会被投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音大,一早打,会被投诉的。

那破壁机基本是拆家了

网友:
大牌子里面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
这些年不流行打豆浆

网友:
真的做豆浆还是磨浆机做出来的好喝

网友:
都差不多一个样

网友:
样子有点意思

网友:
什么牌子,第一次见

网友:
欧南多,小众豆浆机。

网友:
这电机是铜线的

网友:
这样子真搞笑

网友:
好像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款式的豆浆机用段时间,电机里就会充满热气,然后开始短路。以前用这样的豆浆机,过段时间就得拆开把里面的水蒸气擦干净。太麻烦

网友:
这个牌子不认识

网友:
这玩意一年也用不了几回

网友:
好像是公版的,好多不知名牌子都是这个造型

网友:
这豆浆机的配件如发热管、刀片、不锈钢圆筒、电机都跟九阳的一样的。

网友:
里面多肉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