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白,选哪个示波表好?

楼主(2023-08-13):
想买个示波器玩玩,开关电源板啥的(要求不高)不知道哪个表好点,小白看着带宽,采样率,储存深度啥的都有几种不同单位表示法,看着懵了,想看看老师傅的看法

第一个胜利手持的带万用表(我手上没有像样的万用表,用这个整好不需要买表了)

这个价格只有胜利的一半,性能好像也不错

这个单功能的跟胜利价格差不多,双通道其实我应该用不上

另外想问那些两百以内的DIY表,如果测个电源纹波有压力吗?

网友:
众仪的示波万用表不错

网友:
9205 炮灰东戳戳西戳戳 boom,全自动也行最起码没boom风险,就是有时候自己老自动不到想要的档位,个人用着半自动 那种就挺好

网友:
那些两百以内的DIY表,如果测个电源纹波有压力吗------应该很悬!好的电源纹波在50毫伏以下,灵敏度低不一定能测出来

网友:
随便买一个吧。

网友A:
用途,要求,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要求,预算。

看字,差不多是三选一你还问预算…

楼主:
众仪那个示波器万用表价格合适就是感觉性能不够

网友:
我选第三个,带宽怎么也得50M,标的是180m,双通道也是90m,采样率500m,用于50m应该可以,再说双通道有时必须用,比如测编码器,可以同时测A、B信号,数字电路同时简单测输入输出状态或其他参考信号。

网友:
由需求和预算决定,明确需求和预算

网友:
只看参数,三选一的话,第三个总体更好。
个人更喜欢用台式示波器,旋钮操控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众仪那个示波器万用表价格合适就是感觉性能不够

只是开关电源众仪那个够用了就测量个电源芯片波形,20M晶振也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开关电源众仪那个够用了就测量个电源芯片波形,20M晶振也能测

众仪的够了,但是我下单两个,一对比把众仪的退了(众仪的速度慢,操作也没利利普的好,电池小,每次开机都进入示波器界面,但是我常用的是万用表)

网友:
2百元3百元真心建议淘一台二手台式示波器吧,以上3款测试电源纹波太勉强了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众仪的够了,但是我下单两个,一对比把众仪的退了(众仪的速度慢,操作也没利利普的好,电池小,每次开机 ...

我正好和你相反,我退了利利普,留了众仪。也许操作简单。

更大原因可能是我有专门的万用表和台式示波器。

网友:
三百多淘一台泰克220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和你相反,我退了利利普,留了众仪。也许操作简单。

更大原因可能是我有专门的万用表和台式示波器 ...

哈哈,需求不同,我一直用垃圾万用表,想着要买示波器就买个一起的,放着不占地,反正我需求低。众仪的第一个示波表还是有点差距,要是再出下一代可能我就留着了

网友:
感觉性能不够

网友(2023-09-26):
测量电源纹波是一个很常用的应用吗?纹波都是50Hz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够了,但是我下单两个,一对比把众仪的退了(众仪的速度慢,操作也没利利普的好,电池小,每次开机 ...

嗯万用表确实慢,我都是用好几个表,电阻  交流 直流 电流各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