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官方usb2uart成品板的三种玩法

楼主(2023-08-13):
某宝日常闲逛,在某信买看到USB转双串口10.9元,好奇,和stc8G1K08一起买了些回来备用。
等了几天,到货,简单改装一下(晶振移动到正面,电压跳线直接掰弯,接口换成排针),套个热缩管,用小纸条把背面的引脚号抄写到正面。

原机带的固件是双串口的,目标板连接SVCC_TXD_RXD_GND可以实现STC_ISP自动下载,TXD2_RXD2可以实现普通的串口功能。
好奇它的源程序,然后在V6.91P的STV-ISP里找到一个程序包。

解压后,文件包里的内容十分丰富。

看到有说明书,先看看说明书里都说了什么,发现3.3章,用半页的篇幅说了一个OLED示波器

好奇,好奇,十分好奇
果然在文件包里找到这个
“09-老刘爱捣鼓示波器,使用OLED12864显示或者使用USB-CDC虚拟串口送STC-ISP虚拟OLED接口显示”
加载固件时麻了,加载失败

冷静一下,有可能文件名太长或目录太深了,复制到根目录,把文件名改短些,可以正常加载了。
插到USB接口,同时按着1,2两个按键

然后松开1号,STC_ISP里显示找到STC USB  Writer(HID1)

按使用说明配置35MHz

因为手上只有TFT的屏幕,所以就选虚拟OLED的固件
下载完成后,STC ISP显示有一个虚拟串口,打开串口助手,连接这个COM,刚连接时是没有数据的,长按2号开关(reload),COM就看到有数据输出了

设置调试接口为绑定到串口助手

选择虚拟OLED128*64

就可以调出OLED屏,用杜邦线短接TX2和RX2,虚拟OLED上就显示一个1KHz的方波。

用简易可调电源简单测试一下,GND连接GND,P1.1(VCC旁的引脚)连接正极,时基50ms,分别测试1.2V,3.1V,4.8V,效果还是挺好的。

第二个玩法就是正常地使用两个虚拟串口自动下载、调试程序了,下载双串口固件后。reload键(在输出GND旁)是控制SVCC通断的,按下去SVCC就没电了,可以用来实现手动下载
连接SVCC,RXD,TXD,GND,能实现自动断电自动下载功能,手上的IAP15F,STC12C,STC8G,都可以自动识别型号和自动下载,89,90系列要手动选择芯片型号,然后才能自动下载

TXD2和RXD2和普通串口一样的用法

第三种玩法,这个双串口模块作为一个仿真调试器
模块直接引出了9个GPIO,调试一些简单的应用是足够了。

制作仿真芯片

设置KEIL

最后根据官方的原理图,稍微修改了一下,在SVCC加了个指示灯,三极管都换为MOS管。放在立创开源广场。
https://oshwhub.com/luckman79/stc-shuang-chuan-kou
如果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楼主:
后面这5张图怎么偷偷跑上去的,删不掉啊删不掉

网友:
最后一张图还好,只是开头。

网友:
目标板连接SVCC_TXD_RXD_GND可以实现STC_ISP自动下载,TXD2_RXD2可以实现普通的串口功能,谢谢分享!

网友A:
用这个 STC-ISP V6.92A 版 升级下程序,
这个没公开源码的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程序,串口更强大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A.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STC-ISP V6.92A 版 升级下程序,
这个没公开源码的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程序,串口更强大

STC-ISP 6.91开始,所有版本点击EEPROM都会自动退出,这个bug到现在还没改

网友:
想把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当 电脑扩展2个串口使用的,也可以从 STC 免费获得

想把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当 核心功能实验板使用的,也可以从 STC 免费获得

上图: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1仿真;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2通信;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A.zip
WWW.STCAIMCU.COM

楼主:
板子回来,只焊了必要的元件,能正常使用

再把开关去掉,应该还能做得更小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看来对STC的一箭双雕研究的很透彻,天花板
1.一箭双雕可以下载STC的任何一款芯片。
2.一箭双雕可以转双串口,用于通信和下载。
3.一箭双雕可以直接USB仿真主控芯片。
4.一箭双雕可以当核心板做各种官网的范例实验。

下午还有免费的课程,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8月15日今天下午2点开始
何宾老师今下午讲课内容:32位8051指令集(兼容MCS-251架构的指令集,汇编语言的核心部分,涉及指令,机器码,寄存器操作等)

网友:
厉害了,玩出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