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画虎不成反类犬!山寨福禄克17B搞笑故障

楼主(2023-08-13):
网友寄来一台福禄克17B,外观几乎1:1山寨!外套软塑料!说是测电阻不准了!
实测确实不准。拆机后,发现主板是MS8217A,进一步测试发现,问题在笔座上!
笔座学福禄克用了螺丝固定,但是他这个笔座和外壳是分体的,由于V孔和com孔频繁使用,笔座被从外壳里顶出来了,导致笔座松松垮垮,从外面看就像断掉了一样了!但这不是测电阻乱跳不准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笔座螺丝是带油漆的螺丝,而螺丝孔并没有做接触面,全靠螺丝把螺丝孔和连接片连接起来!说白了要靠螺丝导电!
用洗板水浸泡清洗螺丝,又用刀片刮了一下,故障解决了!

网友:
没看到山寨电路板的细节,差评

网友:
脑残的产品,这里怎么可用这样的罗丝。

网友:
如此简单的毛病,网友如果细心的话自己能弄好。

网友A:
难道主人不知道是山寨

网友:
这样的罗丝不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主人不知道是山寨

估计不知道

网友:
那里不就是螺丝压的吗?在网上找了几个拆机贴都这种结构。

网友:
山寨机屏不知道和17能不能通用

网友:
你不说我以为是真的福禄克

网友:
猛一看象真的。。

网友:
带出去很拉风

网友:
一模一样,李鬼问世

网友B:
这个是红黑塑料绝缘套做厚了。。。
只要绝缘套用砂纸磨掉一点就行了,设计毛病不太大。。。
这个螺丝带不带油漆都行,要用带牙齿防脱落螺丝或者弄点螺丝胶。。。

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换黄铜螺丝啊

网友:
看样子还是可以

网友:
厂家就知道你喜欢拆拆拆,留机会给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红黑塑料绝缘套做厚了。。。
只要绝缘套用砂纸磨掉一点就行了,设计毛病不太大。。。
这个螺丝带不带 ...

我没拍细节图,你可能没理解为啥不能用带油漆的螺丝,他这个连接片和螺丝孔之间是绝缘的,没有接触面,全靠螺丝导电!正规的在螺丝孔外面有个压接的接触面,主板连接片只要压在上面就可以了,哪怕用塑料螺丝都行,但这个不行。。。。

网友:
山寨就是山寨,能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不过别说,LCD显示效果还是比小厂ZT219好多了。
当然,不能这么比,这台山寨货利润可能比ZT219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