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装个风扇给光猫降降温

楼主(2023-08-13):
天气热,发现每几天到十几天不等,光猫就要断网一次,重启即能解决,多半是发生在没开空调时候,猜测这货是热死机的,正好有两个先马风扇

盒装先马风扇,好像是六七块钱入手,电压12V,电流120mA,比较静音,配机箱风散剩下的。

首先找来一个12V电源,去掉插头,风扇也去掉插头,对接接线

继续接线

接好线

测试下,方向正确

光猫拿出,准备用AB胶涂一点沾在后背

粘好,等干

正常降温,然后看看这样能不能减少死机频率
最后打火机火焰测试,两侧没有压风扇位置,风是往外吹的,说明已经形成了风道。

然后,同样方法把路由器也加了散热,效果可见的好,外壳温度46℃三分钟就下降到了42,最后稳定在33。(环境温度29)

网友:
我这样用已经有10年了

网友:
不用那么折腾,可以让运营商上门换个好的

网友:
我的风扇已经运行N年

网友:
光猫的发热量还是不小的

网友:
我最多给光猫垫高一点,给芯片粘个散热片。加风扇成本高了,也容易进灰

网友:
由于弱电箱再鞋柜后面,昨年温度又太高,用带长螺杆的磁铁把风扇吸在箱子上对着光猫吹。

网友:
8145吗?发热量有那么高吗?

网友:
感觉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其实开空调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买四根M4*50+的长螺丝配合M4螺母,上面加保护网。
最讨厌那种没有红黑线的风扇,一个接反就烧了。

网友:
光猫还好,最热的应该是路由器,有温控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B:
这样可以保证温升不高,网络稳定性好很多,玩游戏舒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四根M4*50+的长螺丝配合M4螺母,上面加保护网。
最讨厌那种没有红黑线的风扇,一个接反就烧了。 ...

你仔细看,虽然都是黑线,但有一根印了短杠,那就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保证温升不高,网络稳定性好很多,玩游戏舒心点

现在路由器和光猫都是温热了,大幅度降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虽然都是黑线,但有一根印了短杠,那就是负极。

我以为是反光。

网友C:
12V的大风扇,其实用5V供电来给路由器光猫散热就可以了,静音。

网友:
我是用一根粗铜线做个框架,腾空架起增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的大风扇,其实用5V供电来给路由器光猫散热就可以了,静音。

网友:
我家光猫还好,路由器太热了网络卡顿,加温控风扇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