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变压插座维修

楼主(2023-08-13):
变压插座没有输出了,输出只有10伏,屏幕上数字(应该是调变压百分比)只能调到40,输出还是10伏不变,请教维修:

网友:
可控硅调压的,看看是不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A:
这个是调速器。。。或者电阻调功率。。。
没办法变压吧。。。

倒是有很少一部分开关电源能输出直流200V大致能满足100~110V开关电源工作局限很大。。。

如果那种50W90W两档的电热毯,冬天开通宵,可以用这个调整到20W(电热毯开关要开到最高档)。。。相当于买了高档无极调功率电热毯。。。

网友B:
这个电阻色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速器。。。或者电阻调功率。。。
没办法变压吧。。。

应该是可控硅调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色环啥情况

电阻在线测99欧,似可排除

网友:
这个的可靠性就不高

网友:
怎么数显只有两位

网友:
是不是得先接上负载,才可以调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在线测99欧,似可排除

棕黑棕不正好100欧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的?

网友C:
双线彻底断电量那个大管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色环啥情况

那个是阻容降压,单片机能亮数码管,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彻底断电量那个大管好坏

黑色的可控硅左右脚压降是0.01v,我拼上买了一个新的打算换;你说的是那个黄色大个的吗?

网友:
接上负载再调下,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没变化的话可控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的可控硅左右脚压降是0.01v,我拼上买了一个新的打算换;你说的是那个黄色大个的吗? ...

黑色大管标的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