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动力源4850 改电流电压可调电路图

楼主(2023-08-13):
改电压电流原理图参考,原理是用LM358运放检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与2脚作比较,
然后控制三极管导通改变调压参考电压的数值,达到恒流的目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借用*鱼商家的图片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此为动力源4850H的改装方法:

下图为动力源4850HI TTI的的改 装方法,稍复杂一点,要接5根线

下面这个图是网友发的4线改法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没准用的到

网友:
可以哦,顶一个。就喜欢折腾

楼主:
补充一些资料,增加动力源4850HITTI的控制板原理图及参数,恒流放电电路,有2种方式,
采用恒流二极管的方式低电压时更恒流一点,运放用意法的LM258A精密运放,连接到对应的点及整改方法就可以,成功率很高
原理图已优化并调试成功,这款电源电压较低时是无法输出较大电流的,有单片机检测控制,整改后6V输出时最大只有39A左右,当达到10V后,可以调整到50A以上,最小恒流效果不理理,容易触发恒压电路,实测只能调到4A左右,再小就影响电压输出了,还有低压大电流很容易过热保护,主要是同频整流MOS管发热很大,用外置风扇强风吹,12V 55A时只能工作10秒左右就保护了,可能是占空比太小了影响到效率。如果大家有好的法子,相互讨论一下,解决此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些资料,增加动力源4850HITTI的控制板原理图及参数,恒流放电电路,有2种方式,
采用恒流二极管的方 ...

老兄在恒流模式时自激声音大吗?

网友(2023-09-12):
@ jun99 6#b07a8e5f74dbc8fafac560b9cea4d19.jpg这个图是不是漏了个三极管。

网友:
@ jun99 6#b07a8e5f74dbc8fafac560b9cea4d19.jpg这个图按照原版4、5对调了

网友:
感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折腾一直在路上

网友:
如果可以开发出来和华为的蓝牙协议才好玩

网友B(2024-01-18):
有没有多余的板子转给我,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多余的板子转给我,请问

你是不是收板子,然后闲鱼卖了(〜 ̄▽ ̄)〜

网友C:
4850HI TTI不带侧板驱动的版本,用楼主的套件调压调流能用,但我碰到不带负载电压62V时,一带负载就53V多,换了600瓦和1200瓦 1800瓦电炉丝   电流能到25安但电压还是53V多,电压像被限制在54V以下

网友(2024-09-10):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在恒流模式时自激声音大吗?

没有杂音,很安静,只有风扇的声音,有自激可能是反馈稳定度没调整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在恒流模式时自激声音大吗?

恒流时没自激,实际我这型号用的是后面手工画的那电路图,并优化了参数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C:
4850HI TTI不带侧板驱动的版本,用楼主的套件调压调流能用,但我碰到不带负载电压62V时,一带负载就53V多, ...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模块最大功率2942.5w=53.5*55,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到58.5v带载还能满载运行,电压不会降,要想再提高电压,带载不降只能加绕变压器匝数

网友:
楼主卖小 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