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晶体管测试仪改个电源

楼主(2023-08-13):
在老五家买了几个电池,给晶体管测试仪改造个电源。

网购的Micro USB口转换板。

只有正负输出引出,自己在3脚再引出一根线,作为中心头使用。

本想将电池串联放入9V层叠电池的壳内,但感觉到有些太紧了,怕出意外,故而裸装。懒得到处打孔,只好用双面胶固定。(反正用的不太多,也很少会有碰撞和剧烈晃动。)

开机

测试TIP127

充电中...

已充满状态。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明了,易携带

网友A:
电池不错啊,另外最后两张图顺序是不是反了?

网友:
好高端的东西,不知道测试什么用的,大概是专业领域用的吧,感谢分享拆解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是这个样子的,电池拿旧手机电池2串,充电sy6912

网友:
简单实用就 好

网友:
你那电动起子真大!

网友:
有个同款的,感觉挺省电的。

网友:
还有个平衡充

网友:
担心插错会烧数据引脚,建议用航模平衡充接口。或者网购USB转8.4v,升压均衡充电板。或者USB转2串锂电,平衡充电线。

网友:
2个电池串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错啊,另外最后两张图顺序是不是反了?

没有错,这是早些年在安鑫家买的8.4V平衡充模块,充电时绿灯闪烁,充满后红灯亮;若一直线充满(若一只先充满),会红绿交替,两节都充满后就全部红灯。

网友:
我是单节电池升压,加开关,用的时间长点就充电。

网友:
改的挺好比加升压模块耐用

网友:
这个设备简单实用。。。

网友:
想法好,也做到了,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成品的6F22可充锂电,才几块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