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H-DC6V冲水电磁阀,拆一个还是没搞懂原理

楼主(2023-08-13):
不明白电磁阀控制原理,拆一个还是搞不懂

电压6V的福州三协电磁水阀

拧开电磁部分

电磁部分中间一个硅胶柱突起

底部有点磁芯吸的感觉,用点劲能拉出硅胶柱

原来是不锈钢的柱塞顶端戴硅胶帽

不锈钢柱塞另一端有孔洞和一字形缺痕

接水管的一端

接水管的另一端

硅胶柱塞对应的阀体巢里有孔

拆下不锈钢压片,去掉盖小面有弹簧压着一个带孔的白色塑料圆片

揭开圆片,和隔膜是一体的

白色塑料片细节

背面隔膜细节,孔是相通的

隔膜的巢底部有一个管形,管和对面管路相通,能看到镊子尖

管外和侧面管路相通

另一面有两个金属点,拆不掉,也没发现和哪地方关联

柱塞腔似乎不完全密封,隔膜上的孔也会导致水路和柱塞腔相通,不懂不锈钢柱塞怎样推动带孔的隔膜阻断水路的。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是延时自闭阀

网友:
这个搞不懂的话,那空气电磁阀你更搞不懂了。。。。

网友:
拆不掉的两个金属点,是两个工艺堵头。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弹簧顶起,通电不锈钢柱压下。就就是通断两个状态,至于内部孔看不清,不清楚是常开阀还是常闭阀

网友:
这个跟小便池的冲水电磁阀一样,不通电的时候,靠水压自封
通电的时候,很小的力量,把薄膜推开,就能过水了

网友:
简单说就是电磁铁压缩弹簧,开放压力水流推动阀片开启水流/电磁铁释放弹簧,弹簧推动阀片使压力水流反向压迫阀片,再关闭水流~而不是电磁铁直接驱动阀门。

网友:
似乎如进水电磁阀,电磁铁线圈通电后,吸引铁质阀芯上移,离开膜片,水流导通。 电磁铁线圈失电后,在复位弹簧及重力作用下,阀芯下沉压紧膜片堵住水道

网友:
拆开线圈看看是不是铜线

网友:
百度一下  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
嗯,值得研究

网友:
看启动的时候电磁铁往那边运动,然后就可以观察出来了

网友:
柱塞是不锈钢的应该也不吸啊

网友(2024-09-14):
类似智能马桶的冲水阀,双稳态先导阀,省电,但是对水质要求高,米粒大的杂质就能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