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种类和优缺点:电励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异步电机

楼主(2023-08-13):
转载:电励磁同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用作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各自存在优缺点:

1、价格方面

三种电机的定子基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转子,由于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使用了许多稀土永磁材料,其价格较昂贵,因此永磁电机的价格可能会最高;其次是电励磁同步电机,其转子采用铜线圈励磁,而且需要采用滑环碳刷装置将励磁电流引入,因此其价格虽比永磁电机低但会高于异步电机;最具有价格优势的应该是异步电机,其转子采用鼠笼绕组结构,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当然以上主要就材料方面的成本进行的分析,由于电机价格不仅受材料成本影响,其他如工艺、批量等方面也会影响,具体情况还应具体分析。

2、性能方面

永磁电机由于采用永磁体励磁,其在低速大扭矩方面的性能非常优异,效率较高,但当转速高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弱磁,而永磁体弱磁非常困难,需要付出比较大的定子电流代价用于弱磁,因此其高速性能受到很大限制,高速时效率较低。

异步电机的励磁来自定子,低速大扭矩时定子除了要提供强大的转矩电流还要提供励磁电流,因此其在低速时的效率较低,性能较差,高速需要弱磁时,只需减小励磁即可,因此其高速性能优异,效率较高。

电励磁同步电机由于励磁由转子绕组提供,励磁可调,因此无论在低速还是高速运行时都可根据运行工况提供合适的励磁,因此其高速、低速性能都比较优异,由于定子不需要提供励磁或弱磁电流,理论上控制器的容量可以减小,但需要一个励磁控制器,二者相加,会与其它两种的单一控制器相当或略便宜些。

由于异步电机和电励磁同步电机的励磁都是由励磁电流通过绕组提供,总的看来其综合的效率要比永磁电机差一些,由于励磁损耗的不同,给电机的冷却和温升带来了一定难题,特别是电励磁同步电机,由于其转子绕组的耐温较低,转子冷却

问题会更突出,异步电机由于转子为裸笼条,耐温较高,会好一些。

3、可维护性

永磁电机

和异步电机结构简单,可靠性较高,但永磁电机如果设计或使用不当,存在不可逆退磁风险。电励磁同步电机转子结构复杂,有滑环碳刷装置,可靠性较差,碳刷需要定期维护更换,维护成本较高。

从可靠性维修性综合看,优先顺序为:异步电机——永磁电机——电励磁同步电机。

4、使用性能

在使用过程中,一旦电机发生故障,永磁电机不能继续旋转,不能随意用拖车或其他车辆拖动故障车辆,否则会使故障扩大甚至烧毁电机或车辆。其它两种电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永磁同步电机

异步电机

电励磁同步电机

网友:
我觉得异步电机简单可靠。。。。。。。。

网友:
早几天刷到了宝马纯电车用户的车子提示去保养碳刷,当时还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宝马用的是电励磁同步电机

网友:
电励磁同步电机,这不是发电厂用的发电机吗,还要更换电刷

网友:
我喜欢交流电机,简单皮实扛造

网友:
国产用永磁同步的多,我现在开的车用的是逆向研发的日产的电机,永磁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