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下迷你K歌音箱以及延伸问题

楼主(2023-08-13):
如图,买了套蓝牙K歌音箱, 真是没想到啊!效果居然过得去, 这个不适合大声吼,但是不大的客厅里唱抒情歌曲够用了。 直到这套蓝牙音箱之前,我都坚信“点歌机+功放+起码6.5寸音箱” 才能唱歌的。 原因是我之前有一台索尼的组合音响(老机快30年了),有带MIC输入与混响的,但是唱歌不太好听,尤其是唱的声音大了后会破音,小声唱效果也很好。我拆开来量过,那个MIC模块的供电电压只有正负7V。自那以后我也买了混响板自己DIY麦克风输入, 都比较注意电压, 能买到的混响板,电压一般都是单12V(里面有负压IC)或者直接就是正负12V的。 至于音频功放,有个雅佳的K歌功放,但是数码味太重不怎么好听,后来也自己买了各种功放板子DIY,但也是12V或者正负12V的,推6.5寸的书架箱或者直接推10寸的卡包箱都完全够用了。

(经常去亲戚乡下院子里烧烤打牌啥的,试过用12V那套K歌设备太重,拉杆音箱占也试过带着车里太占位置,拉电线又要个20多米插线板很麻烦。蓝牙音箱院子里用还是小了点。)那么问题来了,混响用3.7V或者5V供电可行吗? 如果整套K歌系统都用5V供电,音箱用5寸8欧的,并且要求在户外达到一定的效果可行吗?  有无好的方案推荐,先谢过大家。

网友:
声音没有原唱大,无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