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闪存黑片PFH32具体型号跟支持的主控

楼主(2023-08-13):
求助闪存黑片PFH32具体型号跟支持的主控

网友:
上面没丝印嘛

网友:
你这个拆下来之前没有在原盘上读取一下id吗,这个只能求助有经验的坛友了

网友:
上测试架看看id

网友:
一看就是金士顿的盘,从1074拆的,读不出ID所以问

楼主:
原盘。供电烧了。也不知道id

网友A:
pfh32没有 33倒是有 金士顿原盘 B27还是28颗粒来着 镁光的 单ce写能上50 4ce 写200 不掉速 ps3111 主控 厉害(小唐之前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h32没有 33倒是有 金士顿原盘 B27还是28颗粒来着 镁光的 单ce写能上50 4ce 写200 不掉速 ps3111 主控  ...

PFH30        FBNB16A256G1KTBAFJ4        3D TLC
PFH31        FBMB16A256G1KTBAFJ4        3D TLC
PFH35        FBMM16A1T0KDMANJ4        3D TLC
  就是没有32

网友:
3281应该能支持

网友:
上3281或者测试架读个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