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了10年的金立手机充电器今天终于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8-13):
用了10年的金立手机充电器今天终于坏了,拆开看看,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在我的料板堆里找到一个可以替换的电容,纠结要不要修这个充电器主板?因为这个充电器没有螺丝,外壳是焊接在一起的,没办法无损拆开,即使修好了主板也找不到外壳来装它,另外这个充电器本身输出也比较小,5V800mA现在已属于鸡肋产品,没啥用处。思考再三把拆烂的外壳送进垃圾桶,主板暂时放进料板堆,等哪天闲了再修或者干脆当个料板算了吧!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这个没办法缝补了

网友:
如果使用时,没有飘屏,拿来做 热点机 供电也不错。或者做整夜充电用。还是 折叠插头,可惜了。在输出高速二极管 上再并多一个,输出电流能增加50-100ma

网友:
还是放弃吧,毕竟充电电流太小

网友:
垃圾桶  品牌1A 遍地走 ……

网友:
以前号称国产手机之王,这充电头还不错,我现在长期充电用的还是三星0.75A小电流晚上充到早上,完美

网友:
想起了刘天王打的广告...

网友:
现在的设计真是,拆开就无法复原了。

网友:
楼主没掌握无损开壳的技术,再说这800mA的充电器也没啥修理价值了,现在手机都是大容量电池,要是晚上回家晚了点用这充电器充一晚早上可能电池还没充满呢

网友:
这样的设计真是一次性的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中规中矩,没有过多的附加增值功能,满足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暴力拆解后当料板也挺好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台钳,慢慢夹开壳子。

网友:
毛巾+锤子好像可以"无损"拆解吧???

网友:
你这拆成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
见图,可以中间四周锯开,修好后,透明胶带缠上即可。

网友:
十年了,该退休了。

网友:
拆解方法有严重错误,一般毛巾包上,铁锤一砸靠近接缝的地方就能开,而且几乎无损的,就是有概率会把内部的变压器震坏,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无损的,我拆过好几个了,你这个壳子这么空,理论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