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五孔插座,内部怎么连通的?

楼主(2023-08-13):
这种一开五孔,内部怎么连通的?每次都很迷糊,能不能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A:
楼主故意让我们水的吧

网友:
一开两插很好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故意让我们水的吧

不水,我每次接线都是百度,因为不了解塑料壳内部怎么连通的,所以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接。如果了解内部走线,以后可能就不用搜索了,可能自己就会接了

网友:
每个品牌都不会一样,开关有可能是独立的也有可能和插座共火线,买的时候 最好问清楚下卖家不要想当然;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需要一个86面板上有两个独立的开关,觉得普通双开单控开关就可以了,结果收到货后发现那货两个开关有一端是共线连在一起的根本不能当两个单独的开关。不过可以肯定告诉楼主早期的一开五孔插座面板开关和插座肯定是分开的。

网友:
有标注,按标注接不会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水,我每次接线都是百度,因为不了解塑料壳内部怎么连通的,所以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接。如果了解内部走 ...

最近买的一开五孔,都是有一个接线孔被封住了,剩下3个,就是“零火地”。插座受开关控制。

接灯的话,不建议买这个面板。还是分开好,一个开关,一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买的一开五孔,都是有一个接线孔被封住了,剩下3个,就是“零火地”。插座受开关控制。

接灯的话, ...

这种比较通用,不同接法实现不同需求。而且可以节省开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比较通用,不同接法实现不同需求。而且可以节省开关位置。

按照家庭线路规范,照明电和插座电就不能是一路。
所以那种内部有跳接线的一开五孔就没法接灯用。
楼上有人发的后两张图,开关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
万用表测测啊。

网友:
我买到的一款正泰5孔插座,2孔一组接线,3孔另外一组接线。
按理来说,一开5孔应该可以有7个接线端子

网友:
换人装,电着楼主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