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帮忙看看说是三星25r看看真不真

楼主(2023-08-13):
懂行的大哥们帮忙看看是三星25r吧

网友A:
威克士的工具还行吧,确实是国产里面比较好的,排前三内。但是威克士工具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有这个价钱,我为什么不买牧田呢?

网友:
不至于用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的工具还行吧,确实是国产里面比较好的,排前三内。但是威克士工具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有这个价钱,我 ...

电钻起子机用的得伟牧田,电锤用的威克士

网友B:
是真货三桑25R。这种新款外皮三星25R我用过太多了,我一眼就分辨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货三桑25R。这种新款外皮三星25R我用过太多了,我一眼就分辨得出来。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货三桑25R。这种新款外皮三星25R我用过太多了,我一眼就分辨得出来。

还有说这是国产三星天津版,进口外皮颜色亮一些

网友C:
威克士居然还有三星的电芯,我买的都是威克士自己的电芯

网友:
应该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居然还有三星的电芯,我买的都是威克士自己的电芯

有,要注意分辨,三星的质量耐久度肯定高于国产品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说这是国产三星天津版,进口外皮颜色亮一些

外皮上SDI是三星本部产,SDIEM是天津或是马来西亚产

网友:
我还以为sdiem的“EM"是energy Malaysia的意思呢?

网友E:
5.0的还是三星的,2.0,4.0和6.0的早就是亿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皮上SDI是三星本部产,SDIEM是天津或是马来西亚产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说这是国产三星天津版,进口外皮颜色亮一些

11楼说的对,SDI是韩国三星本部产,SDIEM是天津或马来西亚产。

现在国内市面上的基本都是天津三星的了,以前有韩国三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居然还有三星的电芯,我买的都是威克士自己的电芯

威克士有一些电池是用的天棚灰皮电芯,上面打有威克士标,是威克士找天棚定制的而已,并不是威克士自己的电芯(威克士不生产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的还是三星的,2.0,4.0和6.0的早就是亿伟了

5.0也国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克士有一些电池是用的天棚灰皮电芯,上面打有威克士标,是威克士找天棚定制的而已,并不是威克士自己的 ...

好像是牛皮纸颜色的,不是灰色的,打得威克士标,反正没三星好

网友:
品质不如亿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楼说的对,SDI是韩国三星本部产,SDIEM是天津或马来西亚产。

现在国内市面上的基本都是天津三星的了,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