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虚标的LED灯,巨烫

楼主(2023-08-13):
         淘宝随手买的,9.5元,想着备用,标称24W,实际只有15W,点亮几分钟摸了一下,烫手,估计七八十度,铝片也太薄了。于是找出两个灯条掰断了用导热胶粘在后面,导热条也很热,高手给看看在哪里加个电阻限流,现在这恒流源也不用电容了吗?和几年前的18W对比,没有原来的大,18W的有独立驱动的。

网友:
都热的很,不热的很少吧

网友:
改散热,加风扇

网友:
如果U1/U2是恒流元件是不是拆掉一个就可以了。不过可能U1/U2不是恒流元件。

网友A:
有坛友改小电流的帖子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改小电流的帖子去看看

是同款吗?

网友:
看图片U1、U2像是并联模式,把R2拆了试试看能不能把功率降下来。

网友:
40-50度就烫手了,改小电流依然要加强散热。

网友:
把接线的壳子拿掉看看…… 里面没零件吗?

网友:
如果不放心可以加一个风扇,主动散热好很多

网友:
r2和r3是控制电流的,增大这两个电阻可以降低电流减小功率,从而降低发热量延长寿命。

网友:
虚标还这么热,这寿命没保证。

网友:
我都是买灯条,方便粘在灯具外壳铁板上,这样寿命很长

网友:
买了一个类似的,半个月坏了

网友:
还是上大个的铝散热器吧

网友:
加电容能减小频闪,和灯板一起发发烫,影响电容寿命,尝试改小功率减缓发烫。最好加通用款7w恒流驱动板,替代线性方案。

网友:
虚标还这么热

网友:
灯珠可能质量也不好

网友:
感觉电容缩水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