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铁锂电池组和三元电池组哪个耐用?

楼主(2023-08-13):
单体铁锂循环次数高有很多案例,但是成组之后,据说铁锂没三元一致性好是真的吗?
还一个日历寿命的考量,所以,实际日常48v或者60v电动车使用,铁锂耐用还是三元耐用

网友:
大热天的,还是聊哪个更安全吧

网友:
  我选择  铁 ……

  反正都能自己组装了  偶尔平衡一下 无所谓 ……

网友:
铁耐用啊    非常耐用   买到A品的话

网友A:
虽说磷酸铁锂优点多,我看到电动汽车价格低的都是用磷酸铁锂,高配的都是用三元锂电池。

网友:
如果存在放着不用的情形,别选铁锂,有日历寿命,还不一定比三元长。铁锂天天长跑就合适。

网友:
我的是24串铁锂,用这还好,伙计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磷酸铁锂优点多,我看到电动汽车价格低的都是用磷酸铁锂,高配的都是用三元锂电池。 ...

三元单位容量高、价格低,更能吸引用户……

网友:
建议还是铁锂吧!

网友:
铁锂比三元安全多了,比三元还耐高温,相对于三元来说不易起火燃烧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铁锂相对安全,但低温特性不好,三元能量密度高。

网友B:
铁锂充满电需要均衡,放完电也需要均衡。电压波动小不用库伦计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所以我选择三元大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磷酸铁锂优点多,我看到电动汽车价格低的都是用磷酸铁锂,高配的都是用三元锂电池。 ...

百万的仰望U8,U9,方程豹什么的还用铁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充满电需要均衡,放完电也需要均衡。电压波动小不用库伦计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所以我选择三元大单体 ...

这个直接三位数电压表,监控3.4xx伏到3.1xx伏区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磷酸铁锂优点多,我看到电动汽车价格低的都是用磷酸铁锂,高配的都是用三元锂电池。 ...

高配的车续航高,因为同体积铁锂赶不上三元的,商家总不能光宣传安全,整个高配低续航的车。跑营运的质保最长的都是铁锂的,某个国产甚至敢给出铁锂版8年营运不限里程三电质保

网友:
铁锂感觉不太适合家用

网友C:
体积够  就铁锂   安全点  沉点  成组寿命估计会小于三元,但是三五年还是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够  就铁锂   安全点  沉点  成组寿命估计会小于三元,但是三五年还是不是问题。 ...

今天在其他论坛发了这个帖子,有人回复租电和换电柜基本都是铁锂,才能承受美团外卖员的高强度循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其他论坛发了这个帖子,有人回复租电和换电柜基本都是铁锂,才能承受美团外卖员的高强度循环。  ? ...

铁锂循环次数是够了,但是单体差异更突出,也就避免不了容量下降。还有一点,三元价格也比铁锂贵,商用还是考虑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