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板,打孔吗?我有东成水钻

楼主(2023-08-13):
老板,打孔吗? 妈,,的,东城的水钻买回来还没用就。大修了,好在配件还比较便宜。这东西细节不行,大体上还是不错。只适合我这种修修补补的垃圾佬

顺带提个醒啊,水钻没有人带你玩的话,新手最好不要碰。或者是你上网搜索视频学习一下,看一下那些高手是怎么玩的。 这东西危险性比角磨机厉害多了。
我20年经验,使用水钻我都是极为谨慎。100型的角磨机,我是一点都不怕,小不点角磨机,上好保护罩,带好防冲击面屏,装好副把手,双手操作有啥好怕的。 只要不装木工锯片。出不了啥大事情。小角磨机,我双手逮住它,可以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网友:
同心度不错啊

网友:
同心度真是不错啊。

网友:
昨天刚打了四个二十公分的孔,好玩,钻头190块本地买的有点贵

网友A:
同心度真不错,声音也挺好,
我那时不懂,买的大艺的,
其实一般打孔的都买金都的,
上次我看到小区里工人打孔用的鼎坚的也很好用,
还有博大有无刷电机的水钻,就是特别贵。

网友:
这个同心度真好,我的电锤接上钻铜后摆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真不错,声音也挺好,
我那时不懂,买的大艺的,
其实一般打孔的都买金都的,

金都的水钻我买过。不如大艺的。

网友:
看视频,这个东城的同心度真是不错,看不出明显的抖动

网友:
老板们,打炮吗?我有锐奇电炮

网友:
老板,人间大炮,准备发射!

网友B:
这个打什么孔的?怎么这么长,我看他们打孔的都是短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打什么孔的?怎么这么长,我看他们打孔的都是短短的。

水钻打孔经常遇到需要加长的情况。有时候孔洞只有两三百毫米厚。但是钻头短的够不到。

网友C:
我用手电钻给厨房瓷砖水泥板打孔,真的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电钻给厨房瓷砖水泥板打孔,真的想死

多厚的水泥板吗?可以打的。要用金刚石的。石材开孔器。电钻功率要大。要加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厚的水泥板吗?可以打的。要用金刚石的。石材开孔器。电钻功率要大。要加水。 ...

厨房切菜台的5厘米厚的瓷砖水泥板。当年装修脑抽了没有留煤气瓶管道的孔。
20V手电钻磨瓷砖像刮痧,买了据说什么金刚石也是不怎么好使,手电钻太不给力了。
我都想用冲击钻来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厨房切菜台的5厘米厚的瓷砖水泥板。当年装修脑抽了没有留煤气瓶管道的孔。
20V手电钻磨瓷砖像刮痧,买了 ...

手电钻可以打的。20伏的没问题,只要是正规产品。不是那种轻型机就行了。钻头你要用那种烧结金刚石的或者是钎焊的。然后边打边加水。5厘米有点厚,但是能轻松打通。钻头好重要。要不然就是挠痒痒。。。。。

网友:
东城的同心度真是不错

网友:
水钻带离合的吧,端不平光打滑,不带离合的端不平光打手!

网友:
你这东成不错的,水钻真是要点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