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普彩远程插座维修

楼主(2023-08-13):
摇控器按下后灯能闪一下,常按摇控器灯是闪闪,就是不能启动,坏之前要按好按几次才能启动,关是没问题的,或手动点设置灯也能亮,放下就灭,拆开没有烧坏的地方,求大神指点怎么修

网友:
看下那个棕色的大电容,阻容降压的坏得多

网友:
缓慢损坏一般都是电容故障

网友A:
给继电器左方,蓝色线上方那个电容换了就行了,这种阻容降压的有通病,就是爱坏这个电容,用的久了,然后电容容量下降,供电电压就不稳了,只要一启动,电压直接拉到最低,继电器就无法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继电器左方,蓝色线上方那个电容换了就行了,这种阻容降压的有通病,就是爱坏这个电容,用的久了,然后电 ...

棕色最大的哪个嘛?这个叫啥怎么搜,搜下面的数字?

网友:
这玩意这么不耐用

网友:
继电器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棕色最大的哪个嘛?这个叫啥怎么搜,搜下面的数字?

对,就是这个。CBB电容   好像是274J  630伏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CBB电容   好像是274J  630伏耐压

274J  630这样是普通的,像那种价格高的摇控器是不是改把这个电容放大?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

网友:
普彩的定时器,用在电动车充电正好。。。

网友:
阻容的,很快会坏的。

网友C:
那个按钮也可以检查一下,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按钮也可以检查一下,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不可能摇控也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74J  630这样是普通的,像那种价格高的摇控器是不是改把这个电容放大?

额,先补习一下阻容降压吧。。  这玩意都按滤波容理解可不行,动不动就加大。

网友:
一般都是CBB坏

网友:
电容降压电路,电容容量变小电流不够,重点检查Cbb电容容量,其次才是继电器

网友:
换成0.27μF 275V安规电容,或者0.33μF 275V安规电容。

网友:
我的同款也坏了,换了电容也不用管!一共没用多久,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