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砂轮片偏摆怎么校正

楼主(2023-08-13):
88买的5寸欧莱德,精度一般,砂轮轮面有1毫米左右偏摆,磨电钻后角无法保证精度,网购了白色砂轮安上,偏摆更大了,估计有1.5毫米偏摆,怎么调,轴应该是正的,估计是窜激电机,发热大,用5分钟就热的闻到漆包线味道,必须停机,不值得买

网友A:
有砂轮整形刀,是那种一大串跟马刺那样的圆片串到一起,磨剪刀的基本都有这玩意,关键是便宜!

网友:
理石锯片,蹭蹭

网友B:
才3000转不是串激电机,应该是电容电机,发热大可能是铝线电机

网友:
这个应该检查是砂轮片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才能矫正。

网友:
你这么便宜的砂轮机还能说啥呢?。。。就不该贪这便宜。砂轮本来就是要修整的,除非是很好的砂轮,淘宝搜索砂轮修整器就行了,买厚实一点的。你这机子既然知道功率不达标,你就用小一点的砂轮,不要用大的知道吗?这样你的机子能用久一点?

网友:
楼主已经买了金刚石砂轮机修整器,直接修就可以了。

网友:
个头挺大,中看不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砂轮整形刀,是那种一大串跟马刺那样的圆片串到一起,磨剪刀的基本都有这玩意,关键是便宜! ...

整形刀买了,磨轮柱面还行,磨轮面怕磨废掉

网友:
不如闲鱼出掉,买个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3000转不是串激电机,应该是电容电机,发热大可能是铝线电机

底座里面有个4厘米高的电容,主机没有深度拆解

网友:
检查是砂轮片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应该检查砂轮和轴的配合加合适套管,合适垫片

网友:
5寸砂轮机太小了,我宁愿买250毫米砂轮机。
砂轮太小,线速不够,打磨效率奇低,砂轮损耗大的多,买这么个小东西干嘛?砂轮越小,R越小,实际使用更不顺手,并且打磨面粗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要省事,你就买300W台磨,体积小,转速高,然后金刚石树脂或电镀砂轮片,不过那个价格,一片金刚石砂轮片就要50元以上,普通的砂轮可以用金刚石条修正,但是灰太多,而且普通白刚玉砂轮,磨不了几个钻头,砂轮边就变圆了。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的,这是电机轴同心度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的,这是电机轴同心度问题。

砂轮机一般偷工减料用铝线,电机轴一般都没问题,抖主要是安装不同心和砂轮问题,不信可以把砂轮片全部拆了,就会发现一点不抖。我以前买过一个900元的砂轮机,看着很专业,功能也多,40多公斤重,那个砂轮片和豆腐渣差不多,还是非标的三眼砂轮片,怪不得出口会被退回来,用它磨刀具,一把刀没磨好,砂轮就起槽奇形怪状了,我也不能接受,后来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轮机一般偷工减料用铝线,电机轴一般都没问题,抖主要是安装不同心和砂轮问题,不信可以把砂轮片全部拆 ...

老铁工具真舍得花钱,哪种CNB金刚石砂轮,铝合金基体盘面的制造的规整的多,就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