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康夫电吹风,型号KF-9897

楼主(2023-08-13):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说是毛病是治不好了,看到总想捡,扔了怪可惜,捡了又没咋用,也就图个拆机贴,蹭点M算了,无聊手痒,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整机紫气东来,挺好的一个色。

出厂标记

从这瞧瞧,灰不少

病根在这里,大功率干活,长期扭到这里,腰折了

直接剪了,线材似乎还行,你没地线,用什么鬼3脚插头呀,忽悠老百姓

开拆,3角防拆螺丝,只好请出22合一

一分为二,看起来不算太差,不是那种小电机

几坨灰,扒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这可是好东西,对付刀伤,或者野草揦到手之类的,敷上止血快的很,小时候没少掏裤兜里那些来用。

这里也有不少毛发

AC电机,还行,不差,打有自家的标识

几个开关也都是自家的货,开关这里的线材就差远了。

装回,重新接好线

简单清下灰

收工,

还捡了一瓶香水,香水有毒憋还是,脏话??什么鬼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电机还不错,好评

网友:
粪臭素,存在于粪便中,高浓度臭不可闻,低浓度是香味,可用于调制香料。
脏话:吃屎吧你。没想到吧,香水来源于屎

网友:
康夫电吹风还是不错,家里有3个,都还在用

网友:
吹风机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A:
怎么说康夫电吹风也比飞科的好,那个三脚两线插头会不会是原主人换过的?看狗东2300W的康夫电吹风的确是2脚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康夫电吹风也比飞科的好,那个三脚两线插头会不会是原主人换过的?看狗东2300W的康夫电吹风的确是2脚 ...

焊点虽说有点粗糙,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网友:
看上去电机不错啊。

网友:
电机还是定制的,好评

网友B:
"直接剪了,线材似乎还行,你没地线,用什么鬼3脚插头呀,忽悠老百姓"

康夫没有忽悠。
双重绝缘电器,这种电吹风不需要接地线。
即使有地线也没有地方接。

电线也是原装的
没问题

参见“拆康夫KF-8894电吹风

网友:
动手能力差的,也只能扔
修修工钱比机器钱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剪了,线材似乎还行,你没地线,用什么鬼3脚插头呀,忽悠老百姓"

没地方接,用2脚的线多好,我是那么觉得

网友:
脏话到底是啥

网友:
这机器不错,交流电机的,话说这玩意都是两芯线配三脚插头,可能是为了防止来回晃动的时候线掉落吧

网友:
确实干嘛正三脚,二脚多方便。

网友:
这电机的确耐用,我家有个类似型号的,是2200W的用功率计测过,基本没差多少,从2014年一直用到现在,天天吹,也是线头那个位置烧过两次了,都拆开接回了,那个位置基本是通病了

网友:
说得不错,脱裤子放屁

网友:
康夫电吹风,有名的力气大

网友:
整体看着不错啊

网友:
就是品控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