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R476G可以管理家用易展路由器了

楼主(2023-08-13):
之前一直是用有线中继的方式把XDR5410连接到主路由器R476G v2.0上,然后再把SSID设置成一样,搞一个伪漫游。
R476G更新了2.1.0的固件后,居然可以易展配对XDR5410了。现在可以支持kvr漫游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R476G无法开启XDR5410的MU-MIMO和OFDMA。

网友A:
我家也是两个tp路由器,这个能管理倒是挺好,就是看起来尺寸有点大,估计放不进弱电箱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能管理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B:
挺好的想法。一般家用ax3000应该足够了

网友C:
473和这个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想法。一般家用ax3000应该足够了

但是我买过XDR3050,没办法和R476g配对。但是XDR5410可以。
大家可以试试看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3和这个啥区别?

473带机量少一点吧。基本没区别。

网友D:
MU-MIMO和OFDMA是WIFI6的特性,专用AP+AC控制路由才可打开,估计R476固件不会给予对应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两个tp路由器,这个能管理倒是挺好,就是看起来尺寸有点大,估计放不进弱电箱 ...

弱电箱放个交换机,能让网路通就行

网友E:
除了没节省空间又加了一个设备

网友:
TP的东西好久没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U-MIMO和OFDMA是WIFI6的特性,专用AP+AC控制路由才可打开,估计R476固件不会给予对应功能的。 ...

问了TP的客服,说只有R473G v4.0才有控制wifi6 ap的功能。刚刚闲鱼上看了下大概2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没节省空间又加了一个设备

之前买R476G主要是为了他的固件,功能更丰富一点。硬件上确实还不如现在200块的TP路由器。

网友:
能够组成漫游的,那得上专业设备或者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R476G主要是为了他的固件,功能更丰富一点。硬件上确实还不如现在200块的TP路由器。 ...

请问476有什么特殊功能吗?我也想来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R476G主要是为了他的固件,功能更丰富一点。硬件上确实还不如现在200块的TP路由器。 ...

TP很多网管型低端路由,说明写得很好,可惜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F:
R479G也才是发哥的MT7621DAT,K2P的MT7621AT固定内置128M内存版,性能那就别追求了,开界面慢的一比,300M宽带以下勉强用用。看重它带8口POE和AC管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两个tp路由器,这个能管理倒是挺好,就是看起来尺寸有点大,估计放不进弱电箱 ...

铁壳拆掉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79G也才是发哥的MT7621DAT,K2P的MT7621AT固定内置128M内存版,性能那就别追求了,开界面慢的一比,300M ...

r476g的mt7621用硬件转发的话,可以跑满500m,再快我就没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