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几元钱的录音定位

楼主(2023-08-13):
6元一个,没日签到红包后不到5元一个。宣传的是待机366天,终身免费。

其实待机就3-5天左右。平台费免,但是流量卡只有1年免费。后面每年是30元。
收到机器然后联系商家,商家只读消息不会回复。扫二维码然后会有一个软件里的客服要求再某宝上多图多字好评,不好评不给激活。
好评之后软件里的客服才会给激活设备。激活后,商家就会回复了,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本来可以追评,但是咱也不能那么没底线。

很小的盒子,像个手环的主机一样

软件客服说机器不带卡,要自己买卡,如果有卡,那么就需要好评才激活。

门外汉,对这些芯片元件都不懂,就不做说明了。

网友A:
不错,给家里床底下装一个,防隔壁老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给家里床底下装一个,防隔壁老王用

这是马后炮,不能起到预防作用...

网友:
元件就值了,能破解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坚持3道5天也不错了

网友:
防隔壁老王用

网友:
据说物联网卡和设备有绑定,换了后不给用。如果有固件能刷系统,解除绑定。

网友:
这价拆电池用也值了

网友:
依靠录音定位?何解?

网友:
没看懂,功能是什么

网友:
以前买过GPS追踪器,一年过期后平台不能用了,但可以插2G 卡用短信发命令,然后接收GPS数据。

网友:
做工还挺正规的!

网友:
定位  录音

做什么?特工接头

网友:
这个不错,放在电动车上或其它地方看行动轨迹。。。

网友:
这东西用来干嘛的,防隔壁老王?

网友:
别说一年后,遇到过平台不稳定,三天两头不在线的。

网友:
这东西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我也有买了个类似的,100+呢,应该就是个物联网卡,能定位,商家包的流量给你用,现在没信号了,商家要寄回去检查,目前懒得弄了

网友:
耗电量巨大,一周要充两次。即使省电模式也是一样。
定位偏差较大。

网友:
一个GPS定位仪,要平台配合才能查看。录音估计存卡里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