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米笔记本2018款主板报高温

楼主(2023-08-13):
主板高温那里检测的,南桥芯片检测的吗,cpu显卡温度都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用aida64之类的专业软件看。

网友:
换个软件确认一下,鲁大妈测试我的主板总说温度超温,我台式机的主板根本没有测温。

然后测试硬盘温度,过一会会消失,换个版本就是正常的。

所以要换个软件。

网友:
主板温度比cpu都高?其他软件看看是否有误报,不行的话拆机看看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如果还热就不是误报
看看出风口有没有灰堵住了。

网友:
笔记本底部垫高架空!加风扇!

网友:
CPU挺热的样子

网友:
散热是笔记本短板,烧过一个。

网友:
aida64测试比较专业

网友:
以前的老联想,下面给它老人家放了一个竹躺椅,方便它降温。

网友:
cpu温度太高,估计需要清灰了。另外,刀郎的《花妖》确实很好听,哈哈。

网友:
cpu挺热的,垫点东西散个热吧

网友:
鲁大师测的根本不敢相信。

网友:
从图片看来

主板说是由80度,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主板测温是在CPU边上,
所以温度低于CPU的温度
80度的温度会造成芯片松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