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居民电力线路接地问题

楼主(2023-08-13):
1980年代老房子线路改造,门洞上两个白盒子是进户盒,分别引出接地线后集中接地。
但进户线路并没有接地。
问题:室外总线接地,室内没有地线,那室外的接地线有何意义?
室内老线路原本是没有地线的,这是不是电力部门省事不愿意把地线引到楼内?

图一:外墙进线盒,左右分别通往左右侧单元,引出了地线到右下角集中接地

图二:室外接地线

图三:室内单元智能电表盒,进室内总闸是个2P,没有地线

网友:
这是零线用户端重复接地

网友:
以前老的线路都是没有接地的,电业局不会去解决室内接地问题,他们只负责范围内的接地规范。

网友A:
一、根据相关标准规定,地线不关供电局的事。是开发商的事。而且2000年前的国标没有强制要求建筑物铺设接地线。
二、供电改造将所有接地线去除,避免居民将接地线接于此,也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据相关标准规定,地线不关供电局的事。是开发商的事。而且2000年前的国标没有强制要求建筑物铺设接地 ...

“二、供电改造将所有接地线去除,避免居民将接地线接于此,也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这是干嘛?就是来电的零线断开,户内的零线接地线,电表也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供电改造将所有接地线去除,避免居民将接地线接于此,也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这是干嘛?就是来 ...

供电局这个地线是防雷的。居民接地于此,打雷真的会死人。
所以广东很多地方在改造时将此接地线(端子)封闭或者去除改成全塑料电箱。

网友:
供电局只对电表前的负责,后面的是开发商的事,检查、出事和供电局没关系。

网友:
老建筑没有电力标准

网友:
这不是3脚插座里面那个接地而是电力设备外壳接地,这个地线类似于路灯杆体接到埋在地下的一段扁铁,这段扁铁接地电阻达不到用电器保护接地的要求,所以图中供电线路仍属于无地线系统,家里的电器也不能把3插座中接地桩连到这个“地”上。

网友:
不管电力公司有没有接地,自己都要把把线接好,必竞安全为主。

网友:
可以自己接地排地线,安全为主,不管电力公司有没有接地线,自己都把地线接好

网友:
三相电的 零线 重复接地的,

网友:
三相四线,中性线重复接地,防止 中性线电压漂移,如果三相电的总零线断了,用户220只是三相其中的一相,负载小的那相的用户变380 会烧电器。

网友(2024-02-06):
供电局只对电表前的负责,后面的是开发商的事.

网友:
零地线共用了

网友:
用带螺丝扣的钢钉尽量钉进墙里,钉的越紧越深越好,当地线用吧,总比没有地线强。这样设备漏电漏电保护器就跳了,模拟人触电的场景。人触电的原理是手接触火线,脚穿着鞋接触地面。

网友:
自己搞一下吧,接地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