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移动小风扇并修复

楼主(2023-08-13):
一只移动小风扇,充电口坏了,用的是18650,每次都要取下电池充电,这只风扇对我挺重要的,因为用一个oppo15w的无线充电器,当充手机充到80%后就总是提示手机过热,然后就充不进电了,这只风扇是用对手机散热用的,没有风扇就不能充满手机电量。

网友:
手机充电建议充到80%就行,据说这样有利于电池寿命,有些手机可设置充到80%就停充

网友:
这共田小风扇的板子做工明显比其它的好,充电竟然舍得用4056

网友:
0~80%充5次的损耗 = 1次0~10%,所以一般我就从到80%左右

网友:
我的共田小风扇去后也改TYPE-C充电口了。。。

网友:
长虹小风扇用的是4054-500mA,配的电池是泓力1000mAh,垃圾得很。

网友:
想不到充电到80就提示过热了。

网友:
小风扇里面肉还挺多的

网友:
这手机散热风扇也太拉风了

网友:
手机用上散热风扇,新奇!

网友:
脱掉手机壳散热就好了。

网友:
就是充电座开焊了

网友:
一个18650电池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这个坛里应该人人都有一个,当年很流行

网友:
无刷电机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手机充电要风扇吹,在用的手机有时候手感会有点热

网友:
在我左手50厘米处就吹着这个风扇

网友:
顺便网购3叶片配件,换上后不易共振,噪音比4叶片轻点。或者4叶片剪掉2叶片,噪音也能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