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Quidway S2008不知道是啥,像是交换机

楼主(2023-08-13):
(图片)

楼主:
小风扇已经清出来了,接上12V电源,运行正常,接5V也能转,转的慢。以后做个小散热挺好,,,,,,有个问题,正负极接对的情况下,是正转,对调不应该是反转么,为什么对调不转,难道里面还有个二极管?

网友:
工作环境太差了

网友A:
华为的老logo,这东东至少十五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老logo,这东东至少十五年以上。。

还真是,你要不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标志

网友:
自带收发器的交换机?

网友:
这个新的很贵的

网友:
尘封的宝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风扇已经清出来了,接上12V电源,运行正常,接5V也能转,转的慢。以后做个小散热挺好,,,,,,有个问 ...

无刷电机,对调烧芯片

网友:
华为早期2000系列交换机,平台架构比较老了,不过看内部用料比现在同级别的要实在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风扇已经清出来了,接上12V电源,运行正常,接5V也能转,转的慢。以后做个小散热挺好,,,,,,有个问 ...

这是无刷风扇,里面有控制电路

网友:
无刷的台达滚珠风扇是好东西,还有黄豆电容,其他的扔了

网友:
电源可以利用,其他去废品站。

网友:
貌似老式交换机

网友:
远程监控端口是什么意思,难道可以插外置指示灯模块

网友:
电源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