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德控制器 7230s 拆机

楼主(2023-08-13):
蓝德万年不变的1991
100v470uf压几十安电流……

网友:
防水做工可以,1991为其常用,55也是1991

网友:
看见模块化的控制器就脑瓜子疼,取消外置提速插线

网友:
做工质量真不错的

网友:
用料一般,看起来很廉价

楼主:
和高标比有差距

网友A(2024-10-18):
这种控边缘都是硅胶,楼主是怎么拆开的,解开卡扣以后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开吗?

网友B(2024-12-01):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边缘都是硅胶,楼主是怎么拆开的,解开卡扣以后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开吗? ...

烤箱100度,烤20分钟就能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箱100度,烤20分钟就能撬开

又学到了,感谢。我上次是用小刀不停的贴边划拉座子四周的脚,以及配合一字螺丝刀慢慢硬翘,费了好大劲才拆开了一个蓝德控。

网友:
结构还不错,6管还焊接在铝基板上,工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