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调速抛光机的可以上车

楼主(2023-08-13):
这个就是博大的品牌 这个估计是库存洗货,2013年的产品。怎么也比杂牌好 12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还是补充几句吧。这种东西有电钻形状的,也有角磨机形状的。这,这个是调速的,几百转到3000多一点每分钟,角磨机和这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用途完全不一样。

网友A:
谢谢分享。

要拖根线。还是锂电角磨机方便。

网友B:
博大不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要拖根线。还是锂电角磨机方便。

角磨机和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大哥。。。。。转速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大不是杂牌?

博大的质量跟东城差不多。但厂子规模要小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和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大哥。。。。。转速差多了。。。 ...

有转接的东西吧。 既然随便玩玩,还是角磨机实在。

网友C:
抛光机和角磨机除了握持方式不一样,转速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光机和角磨机除了握持方式不一样,转速有什么区别?

角磨机9000转左右。,打磨机几百到3000多。。。。。差了几倍了

网友:
还要拖根线,19的锂电钻配个转接头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9000转左右。,打磨机几百到3000多。。。。。差了几倍了

调速角磨机了解一下

网友D:
这东西应用太局限了,个人觉得用抛光轮加角磨机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应用太局限了,个人觉得用抛光轮加角磨机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千万别 转速太高 漆面很容易抛坏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大的质量跟东城差不多。但厂子规模要小得多。

我们公司有博大的工具在用,前两年疫情期间买的,买它就是因为便宜(现在生意好了肯定买博世),一个普通电钻,一个大点的飞机钻,质量倒也还凑合,就是用一会就烫手,跟东城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抛光机和角磨机除了握持方式不一样,转速有什么区别?

感觉它这个抛光机也不对,跟个飞机钻差不多,人家修理厂洗车店用的抛光机是类似于角磨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大的质量跟东城差不多。但厂子规模要小得多。

博大规模也不小。
首先,博大出口的销量,是第一梯队的,不亚于泉峰(不算割草机)、威克士。
其次,博大老板在上海还有个小产业,叫锐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它这个抛光机也不对,跟个飞机钻差不多,人家修理厂洗车店用的抛光机是类似于角磨机的 ...

抛光机有两种。一种是角磨机形状的,一种是电钻形状的。角磨机形状的内部结构和角磨机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齿轮的减速比不一样。电钻形状的内部是和两极减速电钻是一模一样的。传动效率和可靠性会更高。

网友:
小品牌吧

网友:
不是锂电的,现在都提不起劲来买。

网友:
多多上从不买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
还是锂电调速角磨机实在,单纯的抛光这个有点单一了,坛友都是省钱过日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