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EC3AD5F3A8C6慧荣2246XT改2246EN无法开卡

楼主(2023-08-13):
2246XT改下参数能识别为三星颗粒K9GCGD8U0D=EC,3A,D5,F3,A8,C6和后面中有个参数1改为2,就能开卡成功,不过只能开出一半容量128G
2246en能自动识别为三星颗粒K9GCGD8U0D_1ynm=EC,3A,D5,F3,A8,C6无法开卡,缓存能过,一直在pretest无法跳转下一步,各位数友有什么好方法??

这个颗粒是2ce8die,是不是固件不支持呢。请数友指点指点。。。。。。。

2246xt改2246en

2246xt改2246en

添加缓存供电部分

添加缓存供电部分

2246XT能开卡,但是只能开出128G

2246XT能开卡,但是只能开出128G

网友:
这个是K9UKGB8S7D,三星的16nm mlc吧,单颗8CE的,你搜一下论坛,可能是参数不对要改一下参数

网友:
应该中闪存参数不对,对照改一下呗

网友:
没弄跳线吧  看着怎么那么不对劲

网友:
单颗两通道8ce你这个CE显示都不是这样显示的  以我2246EN贴8颗0EFK芯片的经验来看就是要跳电阻

网友:
128G说明只开了CE0 CE1下面两行CE开不到  跳线看看有人弄过这个板子不 不拿板子去试我也不会跳线

楼主:
2246EN改了数据,开出128G
A167=Samsung,512Gbit,K9GCGD8U0D_1ynm
Samsung,512Gbit,K9GCGD8U0D_1ynm
=EC,3A,D5,F3,A8,C6,2,08,10,0,2010,2048,2,1,9,256,2,16,1536,2,30,8F,27,30,1,0F,99,0,1,2,1,52,51,0,0,0,1,0,0,80,88,88,88,88,0A,18,88,88,66,66,66,66,0,0,〗,,
2246EN改下面的,开出64G
A167=Samsung,512Gbit,K9GCGD8U0D_1ynm
Samsung,512Gbit,K9GCGD8U0D_1ynm
=EC,3A,D5,F3,A8,C6,2,08,10,0,2010,2048,2,1,9,256,2,8,640,2,30,8F,27,30,1,0F,99,0,1,2,1,52,51,0,0,0,1,0,0,80,88,88,88,88,0A,18,88,88,66,66,66,66,0,0,〗,,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能开出256G,求数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