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咨询陶瓷排阻万用表价格

楼主(2023-08-13):
想入手一台陶瓷排阻的万用表,品相好一点的,四位半,三位半亦可。

网友:
不要过于迷信这个。。。。

网友:
一小部分老款的930四位半表用了陶瓷排阻,几十块钱都能淘到

网友A:
不要迷信陶瓷排阻,除非930系列万用表,老东西价格便宜,玩玩就行了,真用,差点意思
想要精准,还是得校准,不推荐ut61系列,速度快,但是不准
福禄克又怎么样,15b,17b,18b系列也就那样,也有温漂不小,各种小毛病

正经好用115,117,187,189,287,289系列,价格死贵
这时候ut136系列就是性价比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迷信陶瓷排阻,除非930系列万用表,老东西价格便宜,玩玩就行了,真用,差点意思
想要精准,还是得校准 ...

精准推荐

网友B:
陶瓷排阻的温飘和精确度确实好些,但是现在的单片机可以逐档校准,并且可以校准温飘,性能强大,但是批量生产的一般都不会这样去校准,大多在误差范围内就行,
买万用表主要是看适用范围和预算

网友:
VC9806A+  VC9807A+  VC9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排阻的温飘和精确度确实好些,但是现在的单片机可以逐档校准,并且可以校准温飘,性能强大,但是批量生 ...

抚摸党除外

网友C:
我只想说,几十块的表同样修好很多东西,赚钱是首要

网友D:
胜利dt980吧,caddock+max7129,但不是所有980都是caddock1776,也有ebg的,提前要看照片。caddock1776也是分级别的,不是为了情怀的话没必要。我个人反而喜欢分立的分压网络,方便打磨。
这个优点是rms带ac和ac+dc选择。缺点是胜利通病,走线问题导致拨盘老化后影响电阻档读数,可以通过润滑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排阻的温飘和精确度确实好些,但是现在的单片机可以逐档校准,并且可以校准温飘,性能强大,但是批量生 ...

现在的单片机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而非提高性能,手持单片机万用表校准温飘完全就是意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迷信陶瓷排阻,除非930系列万用表,老东西价格便宜,玩玩就行了,真用,差点意思
想要精准,还是得校准 ...

玩玩,不当冤大头,几十块钱玩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胜利dt980吧,caddock+max7129,但不是所有980都是caddock1776,也有ebg的,提前要看照片。caddock1776也是 ...

正解,老化,绿化油,漏电等,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几十块的表同样修好很多东西,赚钱是首要

没错,赚钱不会买这种表,纯粹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赚钱不会买这种表,纯粹是瞎折腾

主要是不好玩,好表才有玩的心情,用的话几十块炮灰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