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机卡死的风扇

楼主(2023-08-13):
有台风扇电机卡死了,夏天风扇是硬通货,不能缺。
坏了后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拆了清灰加维修。

拆开电机,擦干净轴和轴承上黑色的污垢,然后喷些wd40。前后都清理好后,电机转动顺滑如新。
这种风扇结构简单,待机不耗电,放客厅长期摇头风扇使用,不需要遥控也适用。
不是用的艾美特自家标的电机。也没有是宣传全铝电机

网友:
季节到的时候要清理后加油存放。

网友:
wd40挥发极快,润滑效果很短。

网友A:
给油毡上加足油,WD40管不了多久

网友:
今年我也给一个电扇加了油然后救了回来

网友:
全铝电机太热,上发动机油,+油毛毡。

网友:
艾美特的?如果是的话我果断选择换新,电机保十年

网友:
一年一次保养是需要的

网友:
一定要用润滑油。

网友:
wd40能救活风扇,学到了。

网友:
润滑油有作用

网友:
勤保养,用的时间长,加润滑油是硬道理。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油毛毡  油毛毡   不然几天就卡

网友:
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转轴,再加机油充分润滑!

网友:
需要加机油,WD40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WD40直接喷 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油毡上加足油,WD40管不了多久

你说的我赞同

网友:
不会动手的只能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