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用无刷直流电机改一个小吊扇

楼主(2023-08-13):
2年前7块多买的艾美特小吊扇,最近把它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了,没有了烦人的嗡嗡声,风力还可以随意调节不要太爽。现在挂在电脑桌上方吹,用了一个月了。

▼3.5一个的Nidec外转子无刷电机买了4个,加上6块钱运费一共20。

▼开始拆艾美特的小吊扇,转子的钢轴用烙铁粘锡加热,然后钳子拔下来。

▼拆完磁铁用之前买的佳阳小窝电机,转子刚好可以压进去,还带一点紧,简直完美贴合,而这个电机转子小一圈,需要垫点东西。

▼剪了点硅胶软管

▼包起转子,涂上704再用透明胶缠上,等待固化。

▼等704固化了,再压入吊扇转子外壳,为了顺利压入,给壳子沾点水。电机PCB上面的插座拆掉,电容也移到另一面安装了,防止被外壳刮到。

▼6片风叶的先插三片试机,转向反了,电机上面跳个线就正转了。

▼用的2块多一片的PWM控制板,只能接12V。事实上12V电机就很猛了,用12V 1.5A光猫电源竟然干到36W,怕扇叶甩出去维持两三秒就手动降低转速了。

▼用一个坏掉的小米5V 1A充电头外壳装PWM控制板,DC座从监控模拟头的电源线拆的。

▼空调内机在电脑桌上方,风扇就这也用铁管和木条吊着挂在头上。电机铁板有4个螺丝孔,用红牛罐做的吊架做转接,这也也不算太难看吧?

▼这两天翻出另外三个电机看看,竟然有一个坏的,转动转子的时候阻尼感明显比较大,所以猜测有MOS短路,结果还真是Q2短路了,换了后转起来顺畅了,可是通电后电机还是不转。

▼看控制芯片有个洞,应该是芯片坏了,有可能是不良品混进去了。芯片型号A6641ET,网上查得结果是QFN-28 霍尔温度传感器芯片?电机的霍尔是HW101A F级的,4脚的线性霍尔,貌似Nidec的电机都喜欢用这种霍尔。

电机买回来差不多两个月了才发现这个坏的,都这么久了,三块五也就算了。
这个电机要和PWM信同时通电才会转,当然,先开PWM信号再给电机通电也行,而先给电机通电再通PWM信号就不会转。不管是断电还是撤掉PWM信号,电机都会以刹车的方式停机。另外,这电机低速的时候有呜呜声,装6片风叶的时候尤其明显,拆掉3片后有所改善,比起原来的同步电机嗡嗡响要小点,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会有影响。这也是我挂在电脑桌上方玩电脑的时候吹的原因。

网友:
这电机卖家是不包好坏卖的,宝贝详情里说的很清楚,是有一定几率碰到坏的,有人买了20个测下来有4个坏的

网友:
不错不错,加分加分

楼主:
原来如此,我都没仔细看说明,这么算下来6块多一个也比佳阳的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都没仔细看说明,这么算下来6块多一个也比佳阳的便宜多了 ...

确实便宜,月销900多,估计用不了多久又要卖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都没仔细看说明,这么算下来6块多一个也比佳阳的便宜多了 ...

看评价里有个买30个里面有10个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评价里有个买30个里面有10个是坏的。。。

这个真的拼RP了,现在也不需要这玩意了,手上一堆打印机的电机,驱动方式也不一样,还有两个带霍尔不带驱动的,还没空折腾

网友B:
这种电机主要是主轴不好配扇叶,难于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主要是主轴不好配扇叶,难于利用。

主轴是6mm的,的确没8mm主轴的电机好配。

网友:
吊扇存在危险,还是转页扇靠谱!

网友C:
反着用有掉下来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着用有掉下来的可能吗?

风向下吹,有向上的承托力,掉不了的,况且转子压进去后也加了点704。

网友:
这个改的漂亮

网友D:
电机控制芯片Allegro MicroSystems公司的A6641ET,电机上的铁板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控制芯片Allegro MicroSystems公司的A6641ET,电机上的铁板是怎么拆下来的?

用角磨机磨掉上面的铆接圈,然后用钳子使劲掰下来的。铆接圈是铝的,拆完后只能钻孔攻丝固定了。

网友:
改装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角磨机磨掉上面的铆接圈,然后用钳子使劲掰下来的。铆接圈是铝的,拆完后只能钻孔攻丝固定了。 ...

谢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买宝马款,基本一点声音都没有,甚至忘记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