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至高投影仪坏了,代加工不靠谱

楼主(2023-08-13):
这个投影仪虽然价格不高,但它的性能玩具跟家电之间。不过质量不太稳定,最近老是开机卡在logo处。尝试了N遍乱按以后终于进入桌面,然后把它设置成恢复开机启动。
然后擦除信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卡在开机处。
然后上多多问客服,一问三不知,答非所问。
问他可否刷机,回复说什么断电,等15分钟再启动,我说我不是电脑小白。
我说你们不专业,无语了。然后他发给我几个链接,他说好评很多。
既然投影仪是的安卓系统,于是我乱按按了红键,然后插上电源这个灯会亮蓝灯竟然出现了双清。不是我按照手机把它双清死马当活马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申请售后,发回去维修...

------------

网友:
客服肯定啥也不懂的啊

网友:
寄回售后看看吧

网友:
卡logo
1软件问题:重新刷机
2硬件问题:主控芯片,运行内存DDR,FLASH或者是电源拱电不足
无其它了

网友:
单片LCD玩具级投影就不要买了!

网友:
售后只管售,后了就不管了,售后也不懂的

网友:
软件故障?要刷机了

网友:
双清之后还是不行 估计硬件有问题了。 凉凉

网友:
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三四百块能买个720P的二手DLP投影了,比单片LCD强多了

网友:
京东买加延保.最少售后有保障

网友:
售后也不懂

网友:
在保的话,老老实实返厂吧

网友:
杂牌的不靠谱

楼主:
开关电源太热了,把滤波电容烤干了,里面没水了,外面看正常。。换电容即可解决

网友:
杂牌只有售,没有后

网友:
所以我不喜欢用杂牌产品,尽量买品牌。

网友:
如果不行,直接找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