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画了个up309的板子,结果不出主控核心供电

楼主(2023-08-13):
自己琢磨着画了个板子,没画过这种复杂的板子,也比较仓促半天时间就搞出来了,flash到主控没有考虑等长,我本以为可能是贴上flash开不出来或者开出来速度比较慢

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不出1.1v的核心供电,5v和两路3.3v都有,就是没有1.1v,板子压根就不识别,我不能理解

主控没有问题,我替换过主控,都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大佬对这方面有经验的

@lzhq0071  @睡不着(

网友:
对于这种供电不出来的,得先确定是芯片问题还是焊接问题,最后再确定到板子问题
先断电,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对地压降,正常一般在0.5V或更高,压降太高可能是焊接问题,压降太低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A:
原理图不放出来没法分析

网友B:
是不是主控某一脚接地没焊好?

网友:
datasheet 和原理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不放出来没法分析

有个屁原理图,用万用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控某一脚接地没焊好?

主控只有背面是接地的,总不能因为我给背面焊盘留的比较小导致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屁原理图,用万用表量的

你不是自己画的吗,就算是抄板也有个连线图吧。。那个也行,不是说要PCB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自己画的吗,就算是抄板也有个连线图吧。。那个也行,不是说要PCB文件 ...

要你的连线图,以及你抄的板子的连线图看看(不知道你是不是照抄还是自己改过,都看看)

网友C:
一般抄板,先把主控拆下来,然后记录阻容位置,把阻容也拆下来,用表跑,看不清连线的位置,就把阻焊磨掉,看铜皮,复杂的板子一般四层的,中间两层抄不出来,只能用表跑完了自己重构。按照你这个问题看,核心电压没出来,说明抄板子的时候漏掉了一部分线条没连起来…

网友:
而且你这个只放了一面板子的图…不好判断问题…已知usb的定义是固定的,nand的定义是固定,反推主控定义就是用表把已知定义跑出来,把主控所有焊盘连接点跑出来,原板子阻容连接点跑出来,连接一下就可以了,信号线的等长差分

网友D:
Flash的封装开起来很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抄板,先把主控拆下来,然后记录阻容位置,把阻容也拆下来,用表跑,看不清连线的位置,就把阻焊磨掉, ...

我用万用表量然后画的,不过文件放在家里的电脑上了。主控一共就32pin,除开数据叫根本就没几个引脚,主控都内置的ldo,能出3.3和1.8出不了1.1我确实没见过
不过3.3输出是3.5,1.8输出是1.95有点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的封装开起来很眼熟

没错,眼熟就对了,本来打算成功了发个感谢贴,现在变成求助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然后画的,不过文件放在家里的电脑上了。主控一共就32pin,除开数据叫根本就没几个引脚,主 ...

查一下1.1v引脚附近有哪些元件,一般应该是1.2v吧,有的主控内置ldo可以降到1.2v,有的主控没有内置ldo,就需要接个外置供电,然后主控就能跑起来了,比如903…也有一些主控是需要在某两个引脚之间加电感,比如32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1.1v引脚附近有哪些元件,一般应该是1.2v吧,有的主控内置ldo可以降到1.2v,有的主控没有内置ldo, ...

用立创eda重新画了一下,usb数据线我为了等长这么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你的连线图,以及你抄的板子的连线图看看(不知道你是不是照抄还是自己改过,都看看) ...

不是抄板,按照万用表的线路徒手连的

之前那版我为了省事把vcc和vccq直接作为内层铺铜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两者实测又3.55v和1.95v,进而不出核心供电

今天重新用立创eda画了一遍,usb数据线为了等长这样画可以吗?还有D0-D7还是没做到等长,双贴板子,D1-D6总长大约在35-37mm,D0和D7分别是41和4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抄板,按照万用表的线路徒手连的

不用等长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立创eda重新画了一下,usb数据线我为了等长这么画可以吗

可以,看起来问题不大过孔数量相同,数据线等长,两条线挨在一起,不过你的板子的问题不太数据线这块,在主控电源部分,nand线路不等长不影响主控识别,可能跑某些高速颗粒是在速度稳定性上有一点影响,内层一层电源,一层地,vcc跟vccq单独铺一下就行,不用把整板全铺vcc,否则可能在usb头,板边部分会有短路的可能,我的习惯是电源层每个线路都单独铺铜,尽量不靠近板子边缘,最后用一个GND包起来…这样四周板边大的插孔附近都是地…板子即使出现破损也不会暴露内部的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