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蛋疼搓一个假金士顿

楼主(2023-08-13):
        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候数码之家还只有老站,在宝上买了几个u盘主控板和垃圾黑片,焊成过,黑片太差了,2G的只有一小半容量可用。后来拷歌曲放在小蹦蹦车上物尽其用。
        我老婆有个联想2G优盘坏了,这不正好是我拿手的么!拆了一看主控烧毁,外壳拆了就合不上了,都扔掉,把闪存片拆下来,重新搓一个试试。
     拆下的闪存

主控板

焊完了量产ok,是按黑片慢速扫描的,为了稳妥备用块设为8

测试ok,
速度太慢了,没办法,50纳米制程的东西,十几年前的玩意儿,物尽其用吧

网友:
2G的这速度好像差不多,话说这USB头子不行,时间长了会松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sss也能量产啦,印象中sss不流出量产工具

网友:
我还有三四个类似的主控板,不过芯片是安国的,量产麻烦,得找对软件版本。

网友:
这种小U盘做PE好用

网友:
手上好像还有好几个老的闪存,不过现在买不到支持这种型号的主控板了,试了几个都不支持,也就闲置了

网友:
手搓党,控制不住,看到每一个盘,都想改头换面来一下

网友:
对LP好点,最好买个新的

网友:
金士顿爱用3s的,还是给老婆搞个更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