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索尼NWZ-WS615数码播放器及蓝牙耳机

楼主(2023-08-13):
买了个耳机,其他地方未见拆机方法,经研究,终于完美拆机,先上图

楼主:
继续,开始未发现怎么拆,后来沿着缝隙用手指甲转一圈,大力出奇迹,里面有双面胶,见下图。

楼主:
下面不知从哪里拆了,转了一圈,仔仔细细没有发现缝隙可以拆开,也没有发现螺丝,找了好久,后来发现蓝色的一圈胶水,想想可能缝隙就在这里,就拆了下去。完毕。

网友:
音质如何?

网友:
这玩意戴在脑瓜子上能舒坦吗?

楼主:
发的第二附件不见了,重发一下

楼主:
据说这个主要是可以游泳时戴着,是防水的,我买时有故障了,拆开准备换电池看看能否修好。

网友:
耳机断了头

网友:
这贴水有点多。。。

网友:
会不会就是楼主拆下来的

网友:
图片太少了,。。。。。

网友:
都等待看拆开的图片,看看里面做工用料啥样。

网友:
看起来用料一般

楼主:
换电池后有电了,可以开机,耳机买来时就断了,用胶粘一下,就可以用了,主机很轻,音质还可以,就是没有数据线和充电线,这个是可以当蓝牙用的,我这个估计还要买个数据线,网上最便宜的也要40元,这个比较坑爹。

网友:
索尼的便携式播放器音质都不太行。

网友:
这么大个2个,戴着舒服吗?

网友:
真大,压耳朵吧

网友(2024-05-07):
厉害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电池插头

网友(2024-10-22):
lz麻烦问问换的什么型号的电池。 我有一个同型号耳机,放久了不能充电了。另外安装回去怎么弄,还能防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