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9号充电器方案,哪位大神知道此协议呢?

楼主(2023-08-14):
原厂充电器是54V3A 的,电池是48V25AH的锂电池,原厂充电速度太慢了。打算换个大电流充电器,但是原厂充电器应该有通讯协议,哪位大神知道此协议呢?

网友A:
充电器有个毛协议啊,你才25A的电池根本没必要用大功率充电器,不怕电池挂的快的话就去整一个服务器电源改装的充电器,那个快。

网友B:
九号都是带协议的,不用浪费时间,3A也不慢了,一般充六七小时可以充满(你可以把充电器卖掉换个原装4A的),小电流充电对电池友好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有个毛协议啊,你才25A的电池根本没必要用大功率充电器,不怕电池挂的快的话就去整一个服务器电源改 ...

有中兴2400的,最大25A。这个25AH的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最多8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号都是带协议的,不用浪费时间,3A也不慢了,一般充六七小时可以充满(你可以把充电器卖掉换个原装4A的) ...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着急啊,我看过了九号25AH的电池最大支持8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