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海湾GST-5000火灾报警控制器更换预警喇叭

楼主(2023-08-14):
火灾报警控制器使用6年多了,这二天出现按键无声、故障、火警顶顶警无提示判断喇叭有问题,用手压喇叭膜能发声、购买新喇叭更换修复

火灾报警控制器

新旧喇叭插座头不同,更换焊接下接线

新喇叭

网友:
判断正确,修好又可用了

网友A:
可惜了,本来想看看里面的照片的

网友B:
发现问题准确,换新修好。

网友C:
加个放大器,扩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本来想看看里面的照片的

里面元器件太多,简单的自己更换,复杂的还是找维保,这个设备365天,全年没有停机,还联网消防,不敢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放大器,扩音一下

就这个8W的喇叭,火警报警,都让人受不了,这几年消防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要认真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准确,换新修好。

火灾预警,这个责任大,虽然可以修,还是换新的安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