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采茶机电池,增加品字口插座

楼主(2023-08-14):
之前家里的采茶机是用铜螺柱螺母接线的,拆装每次费时费力,还不通用,这次增购另一款采茶机,正好借此机会改个品子插口,增强通用性,36块18650锂电池,蓝皮,无标识,电池组外标识12V 25AH,具体容量没测试过,反正日常一天够用,30A冲放一体保护板,该有的也算是都有吧,要求不高的场合够用了,这次增加的是带防尘口的品字母座,质量一般,接地极是铁的,反正用不上,无所谓了,新买的采茶机,上个类似的图,这种有24V跟12V两种,本着充分利用的原则,买了12V的裸机,共用之前的一块电池组。

电池组干拆开了干了一半才想起来拍照,36节18650电池,保护板在底部

去除之前的铜螺柱,增加品字母口,按照大小先大体画出轮廓,先拆除一个螺柱,借用螺孔,一起拆除的话在扩孔时候有碰在一起短路的风险

先十字定位,再画出内框,卡尺做个粗略的尺寸

上坛友人手一个的小电磨切割修整

切割完成,比划一下

还算满意,借用一个之前的螺孔,再打一个就可以了

找俩螺丝 螺母,弹性垫,还是沉头的,这个必须搞个沉孔,

按照螺母尺寸应该用7MM钻头,手里最大6.5的,凑合下,先扩孔,再用壁纸刀慢慢磨,上19块的论坛神器

沉孔做好,左右对比下

做好拧上,还算可以吧,右边的螺柱孔最后用螺丝堵上了,

螺丝内侧上弹性垫止退,外漏螺纹点上油漆防松动,双重止退,烙铁温度不大够,焊的不大美观,

这个应该还要串联一个保险管的,手头没有合适的,先暂时这样用着,后期再加上
以下是看风景时间
装好带着机器去地里让老头子试了下,顺便拍了点,好多年没去这块茶园,在丘陵最上端,旱涝全靠天,浇不上水。
隔壁茶园正在用机器采茶,这个机器相比人工,优点是效率高,作业快,缺点也很明显,一刀切,大小不分,茶叶品质不如人工手采,品相低,价格低,胜在量大,
手机不行,有点糊了

邻村的大山,附近的高铁

再来一张

这边的茶园浇不上水,很多去年旱死了,去年过完年到5.1没下过雨,丘陵上的不少都这样的,

太热了,小家伙要回家

家门口的自种的的青椒,长势良好

全贴完!!!

网友:
抢沙发,图还没有出来

网友A:
如果我是茶园老板,我宁肯人工采茶,也要保证茶叶品质,这个采茶机用于修剪苗木比较合适。

网友B:
这个重量也不轻啊,长时间拿着也累

网友C:
想法是好的,同一个插口充电,放电,方便点了,没有想过这个插头的耐用性,如果一套都是质量好的全铜,插头也插牢固了,那是没有问题,如果是铁或者铝的,实话实说还不如原来的铜柱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茶园老板,我宁肯人工采茶,也要保证茶叶品质,这个采茶机用于修剪苗木比较合适。 ...

不一样的,人工采不完长大了就没人要了,只能割了扔,这就像大型机械化收割肯定比人工收割浪费的多,时间不等人的,参考今年河南麦收。还有个就是天气,35度高温你去才一天茶叶试试,这个一个小时赶上一个人一天的劳动量,都知道人工采的质量好,天气合适肯定人工优先,我们春秋不热的时候都是人工,三伏天温度高,还长得块,人工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的,同一个插口充电,放电,方便点了,没有想过这个插头的耐用性,如果一套都是质量好的全铜,插头 ...

充电是另一个5.5圆头,图片上在这个口的旁边就是。这两个口都可以冲放电,现在主要的是少了个保险,后期买了在串接电路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茶园老板,我宁肯人工采茶,也要保证茶叶品质,这个采茶机用于修剪苗木比较合适。 ...

人工采茶的成本太高,不是中高端茶会赔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也不轻啊,长时间拿着也累

这东西是有背包的,我只拿了个电池组回来给改了个接口

网友:
茶园风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工采茶的成本太高,不是中高端茶会赔钱的

对头,现在的行情,人工采的才5块钱一斤,三伏天不值得,机器采量上来了一样比人工划算,初春头茬150一斤,一芽一叶,想用机器也采不找

网友E:
机器采完了后期分选也比人工去茶园里采合适

网友F:
品子C13插头容易扯掉。用稳不落或者突破的扣式接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采完了后期分选也比人工去茶园里采合适

不光采完人工筛选,现在还有有全自动的色选机,有专门的做这个业务的,炒完还能再筛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子C13插头容易扯掉。用稳不落或者突破的扣式接口比较好。

销售的机器都是品字头,改别的接头不给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茶园老板,我宁肯人工采茶,也要保证茶叶品质,这个采茶机用于修剪苗木比较合适。 ...

机器采的可以卖给不懂的外国人,也可以做成砖茶什么的看不出来

楼主:
除了天热,其他还好,我们村背靠大山,村口还有水库,有空来钓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茶园老板,我宁肯人工采茶,也要保证茶叶品质,这个采茶机用于修剪苗木比较合适。 ...

这是12V的,修建苗木用混合油的给力,我家也有,用来割茶叶老枝修剪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充电是另一个5.5圆头,图片上在这个口的旁边就是。这两个口都可以冲放电,现在主要的是少了个保险,后期买 ...

可以考虑在另一个铜柱孔的位置上装个保险管座,万一需要换保险管也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在另一个铜柱孔的位置上装个保险管座,万一需要换保险管也比较方便 ...

打算加个这样的,锂电池没有保险还是很不放心的,尤其是这个充电的圆头,防尘盖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