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器废水再利用电路(单出水、垃圾处理器、防溢水)

楼主(2023-08-14):
净水器大量废水,废水再利用,提供思想,大家提提意见,或其他好的想法
1. 给厨余垃圾处理器用水(利于厨余垃圾处理器遥控器+继电器,水泵与垃圾处理器同步工作)
2. 废水其他用途,拖地、浇花等(遥控器单独控制继电器水泵工作)
防溢水
1.水桶钻孔,接下水管
2.利用水量传感器,做的主动抽水防溢水

网友A:
单位的净水器废水直接排了的确浪费。家庭的再利用,如果装修是隐蔽地方搞个存水的地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净水器废水直接排了的确浪费。家庭的再利用,如果装修是隐蔽地方搞个存水的地方才行。 ...

我是在厨房水槽下,放了个50KG水桶

网友:
净水器的废水,直接放了,确实浪费,但想单独留存做他用,都需要一个存水容器,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我家的净水器的废水管就在水槽里(不美观),如果有废水,可以堵住排水口,用来刷碗、洗菜、洗抹布什么的,如果不需要,就放掉。

网友:
我是在水槽下面放了一个水桶,水桶里放了一个5升的矿泉水桶,这样如果5升桶满了,可以流到外面的桶里面,每天把5升桶提出来换一个,平时基本不会满。本来也准备做个溢水报警,后来一直懒得做,拖到现在 还没动手。

网友:
我家是在水槽里放个盆,水槽是双槽的,这个盆的水用来洗菜,洗碗。

网友:
50KG桶厉害了。
我要做的话无非是冲厕所和拖地,洗菜应该也是能洗,最后一遍过净水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没地方装储水桶

网友:
多一个庙就多一个鬼,越简单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什么电路电阀的一大堆的绝不是好设计。
首先是评价其经济性,一天产生多少废水?利用起来会产生多大经济效益?
别跟我说节水光荣之类的屁话!
如果与厕所近,通到冲水箱是最佳方案,不要考虑多种用途。也要考虑有水与无水的情况,总之,个人家庭折腾是没有经济性可言的。

网友:
这玩意不适用国内厨房

网友:
的确要利用

网友:
这个课题就很棒!
一般的,自来水净化后,至少四分之一的量是浪费掉的

网友:
储水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也不好,设备维护除了你自己能搞,家里人根本不会,于是所有的维护全部指望你自己一个人来搞,有时间有精力还好办,没时间没精力搞的时候就会给家人带来不便。

网友B:
既然纯水机都用上了,可用可不用的废水真的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实在无聊消磨时光的另说)。我是在卫生间放个塑料水桶,想利用废水时就排到桶里;不想用时,就直接通过下水道排走。考虑过加个带切换开关的小三通(必须保证有一路出水常开),一直也没有找到就算了。一开始也觉得每天浪费好几升废水挺可惜的,但细想下来就算是10升自来水原水不才就3分多钱嘛。至于说节约水资源,好像意义也不是太大,比如说洗澡时动作快一点少磨蹭一分钟都比这节省的水要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纯水机都用上了,可用可不用的废水真的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实在无聊消磨时光的另说)。我是在卫生间放 ...

我也是这样算的,一个月下来不到一元,浪费又何妨。

楼主:
我是厨房装了厨余垃圾处理器的, 厨余垃圾处理器工作也是要水冲的,刚开始是直接放自来水的,后来用盆接净水器废水,很不方便。后来用水桶、水泵做了个与厨余垃圾处理器同步的抽水装置,实际使用发现废水光厨余垃圾处理器用不完,就加了主动抽水和防溢水(最初防溢水是水桶打孔接2粉管到下水,由于孔的位置打高了,下水管位置也偏高,流水不畅,有时来不及排水)

网友:
净水器的废水,直接放了,确实浪费。

网友:
确实如此,这些水有条件就接起来利用,没条件绝对量也不大,一天就20升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厨房装了厨余垃圾处理器的, 厨余垃圾处理器工作也是要水冲的,刚开始是直接放自来水的,后来用盆接净 ...

假设,我是说假设,你能方便把废水去冲厕所,冲厕所往往用的水量比较固定。应该说冲厕所的用水量比你这个垃圾处理器的用水量要大,因为每个人上一次都要冲一次,可能做饭一天就冲一次垃圾。我是猜的。
反正都是用的水,因为你冲垃圾用不完,是不是考虑把水用到用水量大的位置去,而冲这个垃圾是不是就直接用自来水方便?
不要搞太多的自动控制的东西,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