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老款罗技鼠标M705

楼主(2023-08-14):
罗技这鼠标我用了10多年了,刚开始的老款M705,大拇指下面有个按键(如图),据体什么用途可以自定义。注意,现在买的最新款已经没有这按键了;且激光器换成了红外线,更省电,也更便宜。这个按键我一般定义为F5,刷新。而拇指上面的2个前进后退按键我定义为软件切换和最小化。

去年我搞好了电脑,能玩我的世界这种现象级大型游戏了,我儿子有开始作妖,天天念叨什么鼠标宏,可以定义滚轮快速点击,一听到这个我就不困了啊,这个我熟啊,M705带飞梭滚轮,给儿子用了。
自己准备重新买个,鉴于最新款没有大拇指下的按键,于是去谋鱼淘了个二手的,结果发现这款属于中期款,LOGO变成新的了,没有经典的罗技眼睛logo图标了,而且此次新款支持的回报率更高,可变回报率最高可达600HZ,而老款只支持125HZ。

结果因为鼠标真能定义点击,儿子跟我回报:号被封了。

以上都是闲言闲语的写作文,下面来正题。

这鼠标滚轮可以左右拨动,定义为前进后退,看网页特别方便,由于太灵敏,我曾拆开把支架压迫微动开关的部分削短,结果用力过度,削多了,又垫上几层胶带;对于这种小事,我是完美主义,心里就像堵了一个疙瘩,不爽。

前阵子,逛小黄鱼,看到一个卖家再卖罗技这个鼠标,标价16元包邮,说是坏的,左右移动非常慢,上下正常,图中还模糊的带接收器!这我就不客气了,赌他是优联接收器就血赚,不是优联,就当拆个支架,拆个滚轮也不亏。果断下单。

第二天就收到了。左边是16元的,右边是之前买的次新款,壳子上的LOGO是不同的。

直接开拆呗,看底部,已经被上家拆过,把螺丝部位挖个孔这种事,是我自己万万做不得的,也不能忍受,考虑到这个鼠标是料机,就算了,自带的接收器也在。

测试了一下,发现除了移动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上电后果一会,左键点击界面目标会无效果(如最小化,关闭,最大化),像没点击一样,但打开软件图标又可以点确认微动没问题。

拔出来一看,赌输了,是一个常规的接收器,不过也不亏,也能值16包邮。

拆掉底部的5个螺丝,就这样了,看起来还算正常,注意先拔掉侧键的排线。

主板全览,滚轮下有2个螺丝,拆主板需要拆掉这两个螺丝:

要先拆掉滚轮组件,这里要注意有个技巧:看拆掉滚轮后的支架,右侧的肩上有个凹坑,这里是卡住插销的一个凸点的,防止插销脱落的,所以拔的时候要用力向上抬起,才能把出插销
这里注意支架下有个棕色的小开关,它是跟飞梭滚轮的按钮联动的,按下后正常,弹起后,就会加速滚动:比如,按下按照系统设定一格滚动3行;的那个按钮起来,滚轮一格可能是10行。
支架下有2个螺丝,拆主板需要拆掉这2个螺丝。

插销细节:前面右侧有个凸起,用于卡住那凹槽的.

顺便再看看飞梭的结构:当按钮按下,金属弹簧会卡在滚轮内侧一格一格凹坑上,就有了一格一格的手感;这按钮的结构其实就是跟圆珠笔一样按一下出来,再按一下缩回

当按一下按钮,金属弹簧就会离开滚轮,这样金属加重滚轮就没有阻挡,就可以飞速旋转了;这里还需要软件的配合,就是上上个图的那个棕色开关。

这是主板拆下的,上家换过微动,没怎么清洗,这个我也不能接受必须洗干净:

拉近一点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没有掉件,直接先换个16M晶振,测试无效果。

蓝牙的无线芯片还是喜闻乐见的NRF 24L01,好多它家的鼠标都用这个无线芯片。

主控芯片,我动用了价值几十块的显微镜,也看不清,就算了,我也不看了,直接所有元件全部补焊:

补焊完装机,测试还是一个鸟样,但是左右移动慢的问题解决了,就剩软件界面上点击无效问题

看一下细节吧,这是激光器,一个独立的模组,用排线链接主板,我怀疑移动不正常,是这个排线接触不好,我做了清洗:

1.5V电池进来后,经过一个开关,加到升压电感上,电感后面就是3脚的2.2V升压芯片GM22G,实测电压2.18V正常

这里是一个组合灯,用于指示鼠标状态,开机会亮一下,据说没电了会慢闪红灯,不过我没见过,因为这玩意太省电了,我买电池一次都买10个,装两个到这鼠标上能用3年多,等不到没电我又换新电池了,否则新电池就过期失效了。旁边的两个6脚丝印1F的管子应该是双NPN三极管BC847B,应该是用于转换逻辑控制这双色LED的。

最后看一下底板,激光器出口,高性能激光848纳米科技

最终鼠标还是修能用了:经坛友提醒,有可能是中键漏电导致(之前测试过按键导通断开正常),于是把中键的黄褐色的上盖贴纸揭掉,里面果然氧化严重,切有黑色粉末聚集,于是用纯酒精清洗,并把锅仔片叶一并清洗后装回,剪一块透明胶带粘上(手里没有这种低压力的按钮更换),不能点击的故障消失。安心的丢一边做配件料板了。

推测,中键轻微漏电,鼠标通电后一段时间,这个按键就处于按下的状态,导致主控内部逻辑紊乱,然后在按鼠标其他按键,系统接手后理解成某种组合键,执行了某种看不到的操作,但在桌面上,没有这种组合键,就能打开桌面上的软件图标。

在此欢迎大家加M。

网友:
讲得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用料挺足的。

网友:
我有一个0073和这个外观差不多,

网友:
以前有个联想鼠标也是移动困难,尝试过垫高和清洁都不行,后来把光学模组拆开发现接收孔里面进了一条细细的丝。

网友:
看来楼主以前关于M705的帖子,也在小黄鱼收了一只,是楼主右边照片的鼠标,功能都有,就是发现鼠标移动时光标走的比较慢,感觉就像G502鼠标把DPI值调到最低的感觉一样,是不是这个M705激光的DPI值低的原因造成的,还是本身有故障?这个鼠标的DPI值应该是多少?这个鼠标需要装特殊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0.8mm贴片中键经常坏,竟然不换。
这个鼠标太小了,右键比左键短,造成实际手感更小。只适合17cm小手趴握,女孩子和小孩用合适。
光头不居中,移动会偏移,比光头居中的体验

网友:
还是很复杂的。我的罗技鼠标按键接触不良了,看来也要拆修了。

网友A:
厉害,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罗技这款鼠标不错哦,在想要不要也去弄个来玩

网友:
这种结构滚轮特别耐用

网友B:
很不喜欢所谓4向滚轮上的左右按键,家里一堆有线的M100,但还是习惯用不带4向滚轮的M90。

超级怀念很久以前双飞燕那款双滚轮的鼠标,用excel、PS和AutoCAD的时候一个滚轮负责上下滚动,另一个负责左右滚动,简直不要太方便,可惜进入光学鼠标时代就绝迹了。
目前好像只有罗技的大师系列带有第二滚轮,但是好贵啊。之前买过雷柏的竞品MT750,副滚轮是假的,本质上还是两个按键,一点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喜欢所谓4向滚轮上的左右按键,家里一堆有线的M100,但还是习惯用不带4向滚轮的M90。

超级怀念很久以 ...

拇指上面的可以设置成左右滚动。

网友:
很老很老的鼠标了,以前也有一个,体积大,适合大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罗技这款鼠标不错哦,在想要不要也去弄个来玩 ...

性价比不错,咸鱼不带接收器的包好的30左右,不过最害怕的还是那个激光头,虽然这个最大的优势是不挑鼠标垫,但是有大神说容易坏,这个型号的鼠标分老款和新款,老款功能按键多传感器是激光器,新的功能按键少传感器是光学的

网友:
我也很是喜欢这款鼠标,只是自己的硫酸手将这个鼠标祸害的惨不忍睹的样子,后来换了外壳满意了!只是最近使用了855的键鼠套装以后这个很少用了!

网友:
这手艺有点牛屁啊,分析能力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拇指上面的可以设置成左右滚动。

这个怎么说呢,用按键模拟滚轮和真的滚轮在手感上区别很大的。
真滚轮可以控制拨动的速度,先快速拨到差不多的位置,再慢慢拨动精确定位,用按键模拟很难做到同样的手感。
之前我用过一阵M505,编辑上千页大文档的时候就喜欢先用飞梭模式哗啦哗啦往后翻,等差不多到地方了,再切换成正常模式仔细定位,很是方便。但是用4向滚轮的左右键模拟横向滚动就超级难用,还不如老老实实用键盘上的方向键。